P2.0就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2017-11-11):
折腾了几天定时器,死活也搞不出来,没用外部晶振,用的是内部DCO,现将代码复制如下:

#include "io430.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0x60;
  BCSCTL1|=0x83;    //DC0 4.25M   RSELx=11,DCOx=3 MODx=0 3V 4.25 MHz
  BCSCTL2|=0x00;
CCTL1|=CCIE;
   CCR1=42500-1;   //准备10ms定时
  TACTL = TASSEL_2+MC_1+TAIE+TACLR;      //TIMA=SMCLK  UP MODE开中断 清计数器
  P2DIR=0X01;    //P2.0输出  对应TIMER1 A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开启中断一定要进入低功耗模式嘛?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break;
  case 4:    P2OUT^=0X01;    // Capture/compare blocks TACCR1, TACCR2
  case 10:break;

}
}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测P2.0就一直是高电平,还望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用debug啊,看看有 没有进中断,有没有跑代码。

网友B:
中断程序要放在case2处, 一定要仔细看手册中的定义。

网友C:
还有需要学会debug时看寄存器内容。

网友C:
看看寄存器设置问题   感觉是程序进了中断后  没有出来

网友D: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E:
配置完系统时钟做个延时吧。

网友F:
不知道使用DCO需不需要等待其稳定。这样做保险一点吧!

楼主:
好的,我调试看问题在哪吧

网友G:
是你的中断相应太频繁了还是?这样的话有可能让IO口一直出入高电平状态的。

网友H:
这个看下你的单片机中该p2.0端口的内部上拉电阻的用没,用了的话输出会默认成高电平的。

网友I:
IO的电路是什么?

网友J:
是不是使用的上拉电阻太小了?

网友K:
这个的电平信号太高可能是软件或者硬件的问题。

网友J:
上拉电阻太小造成电平高。

网友I:
配置的IIO是否正确?

网友K:
楼主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了吗?

网友L:
那就是没有进入到定时中断中的

网友M:
程序的有问题?

网友M:
高电平的问题可能是硬件造成的。

网友N:
上拉电阻太小造成电平高。

有这种说法吗,怎么解释?没注意过上拉电阻大小问题

网友O:
采用断点模式进行调试的,看看是否进入定时器的

网友P:
这个就是表现没有进入到定时器的特定程序里面的

网友Q:
程序进了中断后,没有出来吗

网友R:
把例程中低功耗状态去掉,加while(1){  xxxxx } ,XX随便写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