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能将控制芯片利用脉冲激活

楼主(2017-11-11):
bq77910做实验,我在实验中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充电器检测头CHGST在电池电压V > (欠压保护值UV + 欠压回滞点UVH)可以进行充电器的检测,从而使控制芯片bq77910从休眠状态利用瞬间脉冲激活,但在电池电压V < (欠压保护值UV + 欠压回滞点UVH)时,却不能将控制芯片利用脉冲激活

网友A:
不太清楚呀 。。。

网友B:
是不是就是电池没电了呢,一种保护措施吧。

网友C:
你的电路上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是啊,是否按照TI给的方法来做的?

网友E:
能把原理图看一下吗?

网友F:
是否低电压保护了?有原理图吗?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G:
是不是在电池欠压时有泄功能就停了

网友H:
这个需要结合这个控制芯片的资料与设计原理图的看看

网友I:
什么是有泄功能??

网友J:
这个专门有电池管理芯片的进行控制管理的

网友K:
低电压没有保护?

网友L:
控制芯片bq77910还没怎用过的

网友M:
这不难的啊,用示波器模拟一个脉冲信号的试试

网友N:
什么是低电压保护,很少用啊

网友M:
这个看下硬件设计上的是否有遗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