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获取天气问题

楼主(2017-11-11):
使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VET6,通过GPRS(2.5G网络)访问internet上的天气公司,想要获取该公司的天气数据,怎么做呢,有参考资料吗,

网友A:
不懂你说的天气公司是指什么。一般大家都是通过一些网站开放的天气预报api来获取天气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天气公司是指什么。一般大家都是通过一些网站开放的天气预报api来获取天气数据的 ...

就是那种类似于百度天气API

网友B:
用api,post一下,拿json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类似于百度天气API

可以的,大家都是用这类api。
根据api的要求,get或者post相应的格式化字符串,就能得到json格式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pi,post一下,拿json数据,

第一次使用GPRS,我知道单片机能够用C语言去控制GPRS模块,但是不懂GPRS模块如何获取API里的数据的,单片机发送命令给GPRS,然后GPRS接收到的数据格式是json的格式,然后单片机在将json格式的数据用C语言转化处理以下,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家都是用这类api。
根据api的要求,get或者post相应的格式化字符串,就能得到json格式的数据 ...

我知道单片机能够用C语言去控制GPRS模块,但是不懂GPRS模块如何获取API里的数据的,单片机发送接收命令给GPRS,   然后GPRS接收到从《百度天气API》发过来的json格式的数据,   然后单片机再在单片机里json格式的数据用C语言的post或者get命令转化处理,得到C语言格式的数据,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pi,post一下,拿json数据,

我知道单片机能够用C语言去控制GPRS模块,但是不懂GPRS模块如何获取API里的数据的,单片机发送接收命令给GPRS,   然后GPRS接收到从《百度天气API》发过来的json格式的数据,   然后单片机再在单片机里将json格式的数据用C语言post或者get命令转化处理,得到C语言格式的数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单片机能够用C语言去控制GPRS模块,但是不懂GPRS模块如何获取API里的数据的,单片机发送接收命令给 ...

是的。但mcu不只是向gprs模块发送命令,还要发送一个符合http协议的字符串。
网上很多类似例子的,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mcu不只是向gprs模块发送命令,还要发送一个符合http协议的字符串。
网上很多类似例子的,你可以 ...

谢谢您啦

网友C:
你也可以用esp826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用esp8266啊

用WIFI是不是更加简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WIFI是不是更加简单呢

就是WiFi模块啊

网友D:
先把tcp调通,然后按照协议封装http头,发http报文,解析回来的json就可以了。stm32 ,木有操作系统,估计得满满调。

用树莓派,大概就10行代码,一个requests 就搞定了。

楼主:
wifi 这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tcp调通,然后按照协议封装http头,发http报文,解析回来的json就可以了。stm32 ,木有操作系统,估计 ...

1.那是怎么解析回来jason格式代码的呢,是自己修改的HTTP报文吗,2.解析后单片机得到jason格式数据,单片机还要用C语言处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