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段码LCD显示偶尔乱码

楼主(2017-11-11):
各位大神,我有一个产品,STM32F103做的,显示屏选的是定制段码LCD,有时候(发生率极低)出现数字乱码。在用按键调节电流的时候,电流数值乱码了,就是段显示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软件问题还是LCD本身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发生概率较低,更换显示屏能正常说明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可能你的时序太卡边了,观察并和手册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