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混淆“电压”与“空间矢量电压”

楼主(2017-11-11):
有人非要区分点和矢量,弄的大师难堪!

我再补一枪,大师更难堪!
10楼我刚说过矢量电压这个概念,16楼就否认!
这个失误,同样是由于不懂矢量这个概念造成的!

建议以后不要用所谓的/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量就叫矢量/这个定义了!这个定义太狭隘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384372-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1)“空间矢量电压(或电流)”通常涉及到SVPWM,且为三相。其最终落实到空间旋转的磁场。

2)还有一种信号被称为复信号,其由两个电压或电流信号构成。其实,复信号就是用来表示复数的,而复数原则上就是一个二维矢量。

3)仅就电压(或电势)而言,其是个标量,构成标量场。

网友A:
百度上的词条都能抄错(是空间电压矢量或电压空间矢量!!!),再次证明你这是百度搜索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的词条都能抄错(是空间电压矢量或电压空间矢量!!!),再次证明你这是百度搜索的结果!

...

不嫌丢人现眼就别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嫌丢人现眼就别改!

大师一会就修改帖子了,抓紧截图留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师一会就修改帖子了,抓紧截图留念:

现学现卖的证据:

网友A:
“电压构成标量场”,“复信号由两个电压或电流信号构成”,“复信号就是用来表示复数的!”

四个门牙剩1个了!再不睡觉就一个不剩了!

网友A:
我纳闷的是:你这种水平,怎么给学生上课啊?

学生:老师,请问XXXX是什么意思啊?
HWM:稍等,我来百度一下!

楼主:
关于“SVPWM”,补一个说明(空间矢量调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ace_vector_mod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