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合理吗?很疑惑

楼主(2017-11-11):
请问这个电路合理吗,R1的电流流向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合理。
有时候忽略5V,有时候忽略4.3k,粗略估计和24V单独加R1上差不多。

网友B:
从上往下流,I=24V/33R

网友C:
楼主图是道作业题吧,电路原理课程中的一道小菜,不会的话,赶紧去看教材吧,非常基础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是道作业题吧,电路原理课程中的一道小菜,不会的话,赶紧去看教材吧,非常基础的东西。 ...

见笑了,还真不是作业题,遇到一个问题,抽象成了这个电路,不知道这个电路中5V是否可以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理。
有时候忽略5V,有时候忽略4.3k,粗略估计和24V单独加R1上差不多。

5V没有回路?

网友D:
   两个电源连接处定为“地”,就容易分析。各自电源都从+至-形成电流,R1是两个电流之差,向下流。

网友A:
5V 当然有回路了,只是由于有4.3k在, 对整个电路的影响不大.
R1上的电流为 24V/33ohm; 和4.3k以及5V等的大小变化无关.
但是流过4.3k的电流和5V有关. 值为 (24+5-0.7)/(4.3+0.28)  这个电流和流过280ohm的电流相等.
流过280的和流过33ohm的,流过24V的,三个值有一定的关系. 流过24V的电流和5V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源连接处定为“地”,就容易分析。各自电源都从+至-形成电流,R1是两个电流之差,向下流。 ...

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当然有回路了,只是由于有4.3k在, 对整个电路的影响不大.
R1上的电流为 24V/33ohm; 和4.3k以及5V等的大 ...

那5V是如何从5V+流到5V-的?5V出来经过三个元件,再经过24V电源回到5V-?实际中可以这么流?穿过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

那5V是如何从5V+流到5V-的?5V出来经过三个元件,再经过24V电源回到5V-?实际中可以这么流?穿过24V电源?

网友E:
迭加原理,算24V电源影响的时候,5V电源视为短路。 计算5V电源影响的时候,24V电源视为短路。

网友F:
R1两端电压恒定为24V,其它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G:
这个电路一串一并的问题,电流两个方向流向

网友H:
KVL,KCL,完美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笑了,还真不是作业题,遇到一个问题,抽象成了这个电路,不知道这个电路中5V是否可以形成回路? ...

当然有回路,这个几乎是最基础的东西还不清楚的话,实在不应该,赶紧去看教材吧,你应该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吧。

网友I: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