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教: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瞬时电流,且涵盖uA/mA范围的?

楼主(2017-11-11):
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一种仪器,可以测量设备的瞬时耗电流(mS级别的变化),并且量程从uA覆盖到mA的???

事情起源是:我在做无线通讯模块,该模块的静态待机功耗大约是1uA以内,但是在信号发射的瞬间,电流会飙升到大约30mA左右。应客户的要求,需要严格测试并提供电流曲线图,故此想找一个设备,能够测量瞬时的电流变化,并且能够从uA跃迁到mA还能正常工作的。

恳请各位支招,多谢先啦!

网友A:
电流探头。(或类似自制设备)

网友B:
电源上串个小电阻,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上串个小电阻,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电压。

谢谢指教!
这个方法我知道,测量mA级没有问题,uA级就很难了

网友A:
估计你没有搞清楚客户要的是什么,1MA以下基本上和没有电流差不多,客户应该要的是0 TO 30MA的上升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有搞清楚客户要的是什么,1MA以下基本上和没有电流差不多,客户应该要的是0 TO 30MA的上升过程 ...

不是的,客户要求的是测量整个电流变化的过程,以确认设备运行的正常与否。

因为从以往的独立测试电流的过程已经知道,对应不同的电流,设备是工作于不同状态的,比如1uA以下是休眠,200uA左右是MCU工作而RF不工作,900uA左右是两者都工作但处于断续工作状态。。。。。。诸如此类。严格监控电流变化就是为了侧面检测系统的工作是否符合预设的流程。

网友A:
只能分段测。1U TO 30MA,动态范围太大。

网友A:
用十几个电流探头(自制),送进CPU,然后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十几个电流探头(自制),送进CPU,然后OK。

真要DIY,我也能想到办法,我来这里求教的,是有无现成的仪器可以实现,呵呵。刚刚在别的群已经有朋友提示,可以用源表或者电流波形分*析*仪来检测,这个才是靠谱的办法。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楼主:
卧槽,“分*析*仪”居然也是敏感词? Fuck他NND功夫网。

网友C:
熟悉的头像……

现在新一点的直流程控电源都可以的。比如吉时利、安捷伦(是德科技)……
我看到他们的广告推广直接在电源屏幕上就可以看到曲线,包括功率、电流、电压。
当然这些大佬的东西都是6位半级别的。
你这个1uA到30mA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事了。

网友D:
TI和ADI都有专门的此类测试电阻和电流的demo板,TI的我记得是AFE4300 ,ADI我记得是AD5940 还是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要DIY,我也能想到办法,我来这里求教的,是有无现成的仪器可以实现,呵呵。刚刚在别的群已经有朋友提示 ...

仪表价格贵,安捷伦、吉时利的程控电源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去网上买个siliconlabs的小蜜蜂开发板,大概200多块,自带电流监测的,完善的上位机,,,让他mcu睡眠,然后就能测你的外接设备了

网友F:
做产品还有这么多测试,看来得好好学了,哈哈,楼主喜欢骑行吗,哪里人啊,我也喜欢骑行

网友G:
淘宝上的小模块,对数电流测量模块,别说uA-mA了,nA-mA也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和ADI都有专门的此类测试电阻和电流的demo板,TI的我记得是AFE4300 ,ADI我记得是AD5940 还是啥的。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的小模块,对数电流测量模块,别说uA-mA了,nA-mA也轻轻松松。

可是结果可靠吗?响应速度能去到mS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网上买个siliconlabs的小蜜蜂开发板,大概200多块,自带电流监测的,完善的上位机,,,让他mcu睡眠,然 ...

好主意!多谢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是结果可靠吗?响应速度能去到mS级吗?
完全可靠啊。
这玩意偏门,还是有不少人买的。
我记得至少有一家在做,板子很小,具体参数记不得了,大概pA-mA的响应时间是DC-100hz,uA-mA做到10khz应该是轻轻松松。
1uA输出2.5V,0.5V一个数量级,1mA就是4V了。
价格好像200块左右。。。反正肯定比数字源表便宜。。
缺点在于需要你自己配AD,因为是对数转换,你的AD位数最好高些。。。。

网友H:
1uA到30,000uA     按道理24bitADC够用,就是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可靠啊。
这玩意偏门,还是有不少人买的。
我记得至少有一家在做,板子很小,具体参数记不得了,大概pA ...

是这个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I:
串一个1欧的电阻,示波器两个通道看就是了,一个在mv档位,一个在uv档位就行了。我这个是看一个wifi发射模块的电流的波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QzODQ4fGI4MDY0NzkyfDE3Nzg5OTQ0Mzl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QzODUwfGEyMDNhMzBifDE3Nzg5OTQ0Mzl8MHw%3D

网友J:
是德科技有专业设备。
安 捷 伦 直 流 分 析 仪 N6705B在电压瞬变测试和低功耗分析中的应用
10W ¥搞定调低功耗神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5c082392CCprlp&id=536067440627&ns=1& ...

他pa级测量可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pa级测量可能悬。

没关系,我只要求到uA级,能够满足要求,而且又这么便宜,也值得尝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德科技有专业设备。
安 捷 伦 直 流 分 析 仪 N6705B在电压瞬变测试和低功耗分析中的应用
10W ¥搞定调低 ...

10W啊,好贵的呀,呵呵

咱这点小活,花这个价钱实在是划不来啊。先尝试一下便宜的方案看看,如果能行就省钱了;如果不行,再考虑去是德公司蹭仪器来用用看看,哈哈哈

网友K:
好办,在INA210-INA214这5种检流放大器里选一个,搭配一个采样电阻,然后ADC采集,上传——前面有人提到的各种开发板自带的电流波形采集都是这样的方案
ADC+上传最好还是用USBee,速度够快,上位机界面无出其右,还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好办,在INA210-INA214这5种检流放大器里选一个,搭配一个采样电阻,然后ADC采集,上传——前面有人提到的 ...

从1ua to 30ma,量程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从1ua to 30ma,量程多少?

30mA/1uA=3万倍。ADC用16位就能满足分辨率(不谈精度)
假设满量程3V,单级的话,放大倍数选100倍(INA214),那么满量程输入:3000mV/100倍=30mV
电流采样电阻=30mV/30mA=1欧姆。
这个电阻基本对这种小电流回路不构成影响。小电流时,噪声会较大,不过对本帖的需求不影响。要是这点钱就能干完所有的事,人家10万块以上的仪器怎么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K:
30mA/1uA=3万倍。ADC用16位就能满足分辨率(不谈精度)
假设满量程3V,单级的话,放大倍数选100倍(INA21 ...

1ua怎么办?

网友K:
有这需求,你不会分量程么?

网友L: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不可行,用分流器。然后示波器接分流器的两端测电压,不过要看是示波器的精度了。

网友M:
测量速度与测量精度,是测试验证需要考虑的地方,这两个弄清楚了,去凌特或adi那边去找对应的ad芯片,然后找对应的产品或者找人开发一个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有这需求,你不会分量程么?

你认真看下客户需求。分量程谁不会?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看下客户需求。分量程谁不会?

你自己不会算一下30mA满量程时,1uA对应的16位ADC码么?

网友N:
用电量测试的仪器测瞬时电流不知可否满足。

网友O:
silicon labs的开发板

Simplicity Studio里面的Energy Profiler界面如上

我的板比较旧,是Silab_EFM32_ZERO_GECKO

网友P:
串个电阻可以测到uA吧,用数字万用表显示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5c082392CCprlp&id=536067440627&ns=1& ...

这个最高量程3.5mA,扩大到30mA不方便,需要换运放。
另外,带宽100hz有点低。

网友Q:
I+ 和 I- 是待测电流的+-端子
U1实现电流 电压转换,保证I+ I-的电压降小于1mV。U1输入偏置电流必须小于10nA,输出电流能力必须大于30mA.

U2 U3要求不高。

J4是输出,分3档。30mA,982uA,19.3uA

输出送到PLC或者采集板。
J1悬空时校准零点。

网友Q:
简化电源,最高输出3V。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5c082392CCprlp&id=536067440627&ns=1& ...

对。就是这玩意

网友R:
留个爪以后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