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RS485差分信号(A B之间的) 是什么数据 ?

楼主(2017-11-12):
(无正文)

网友A:
带存储和协议分析的应该可以。
我一般变换下电压或者转ttl,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存储和协议分析的应该可以。
我一般变换下电压或者转ttl,用逻辑分*析仪 ...

谢谢版主!

带 存储和协议分析的 示波器 ;
逻辑分 析仪

网友B:
没有这些,就示波器本身看看吧。
两个探头分别接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