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AN8720的网络变压器可以用h1102nl吗?必须HR911105A?

楼主(2017-11-12):
如题,用h1102nl做LAN8720的网络变压器可以吗?h1102nl的电路图就用网上给w5500做网络变压器的电路图,就是把

w5500网络变压器的电路图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用在LAN8720上,这样可以吗?还是必须要hr911105a?用这个图的网络变压

器电路部分把w5500换成LAN8720可以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标准都是差不多的,应该可以。

网友C:
原理都差不多,不过外围电路要改

网友D(2018-03-14):
看了 LZ 的 SCH  还没有看w5500规格书。 看到做 线路是交叉的。  难道W5500 不支持交叉线直通线自适应这个功能?

网友E(2018-05-18):
两种都可以接,但是别接错了,就行

网友F(2018-07-06):
应该可以,百兆网要求没那么高,没接错,没有大的布线问题应该都能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