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计算代码的运行时间吗?

楼主(2017-11-12):
CCS能计算代码的运行时间吗?

楼主:
怎么个操作步骤呢?

网友A:
我记得IAR有这功能,应该是可以计算运行的周期的

网友B:
CCS是带有clk计算功能    看到有人说不太准确
还有人说在BIOS写的比较准确
我试验过   单步运行计算机器周期数是可以的

网友C(2018-01-28):
可以的,调试时,工具栏“RUN”下有一个“Clock”选项,可以记录程序运行时间,合理设置断点,就可以算出任意程序段运行时间

网友D:
使用clock函数获得程序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网友E:
可以用定时器测量

网友F:
翻转一个IO

网友G:
进入debug模式,在run下拉菜单下面有clock

网友H:
用自带的clock功能

网友E:
定时器测量可以开启使用。

网友F:
用逻辑仪抓波形然后看时间

网友G:
enable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H:
函数开头打个断点,清零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