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OCLK有没有启动时间?

楼主(2017-11-1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例如如果要从LPM4进入更高功耗的模式,要不要考虑启动时间?

网友B:
如果在LPM4模式中中断,是不是在中断中,辅助时钟也会在中断开始的时候自动启动?

楼主:
不管在何种低功耗模式,关于中断时SR压栈后 CPUOFF, SCG1, and OSCOFF 复位,那么在中断中时钟的运行之类的情况是否有可能值得关注的地方?

网友C:
任何CLK启动都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启动时间实际上就是从各种低功耗模式切换到更高一级的模式的切换时间中了.所以从LPM4模式进入更高的低功耗模式时,程序员不需要关心CLK的启动时间。

网友D:
从LPM4进入中断后,被保存的SR寄存器会从堆栈POP出来,换句话说系统会恢复到你进入LPM4模式之前的状态。所以你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哪就是你进入LPM4低功耗模式之前,要考虑哪些中断会唤醒,在这些中断中哪些CLK会被需要用到。

网友E:
启动时间肯定是要的

网友F:
都是配置的时间的。

网友:
VLOCLK是不准的,而且对温度还很敏感。

网友G:
还是别使用这个,使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F:
可以代替外部LFXT

网友:
VLOCLK本来就不是很准

网友G:
内部的DCO也可以使用。

网友H:
3大时钟源:DCO,VLOCLK,外晶振都差不多的。

网友I:
VLOCLK不是很准

网友J:
没有配置启动XT1CLK,就是需要配置Vloclk

网友H:
启动的速度也很快。

网友I: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时钟信号。

网友J:
基本时钟模块都需要配置的。

网友K:
从LPM4模式进入更高的低功耗模式时,程序员不需要关心CLK的启动时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从LPM4进入中断后,被保存的SR寄存器会从堆栈POP出来,换句话说系统会恢复到你进入LPM4模式之前的状态。 ...

一般采用LPM3模式既可以了的呀

网友M:
LPM4模式进入更高的低功耗模式时,程序员不需要关心CLK的启动时间。

网友N:
启动时间的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