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SW端口输出一个0.4V左右的电压

楼主(2017-11-12):
(无正文)

楼主:
看上去简单,做起来才觉的其中玄机多。搞了好几块板子,出现的都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只有一块充电管理板是好的。其余各个引脚的电压都是正确的,唯独SW口有问题...拜请了!

网友A:
sw在CCM模式时才会输出开关频率的PWM波,最高输入电压,最低为-0.5V左右。

网友B:
你把实际使用的电路图附上来

网友C:
对,如果有与电路图标称的器件或连接不一样的地方,请告知!

网友D:
查VREF电压对不对,还有TS管脚对地电阻

网友E:
主要还是需要熟悉这个芯片的资料   内部的结构很重要  需要好好熟悉一下

网友F:
那图纸就是那芯片自带的...

网友G:
找找FAE吧   她们应该知道

网友H:
请问用的什么芯片, 能先上电路图吗

网友I:
这输出是有问题呢?还是没有?

网友J:
这个电路是什么?

网友J:
建议楼主的根据手册焊接电路。

网友K:
这个0.4V是偏置电压的?

网友L:
这个的结合该芯片的资料一块看看的在说

网友M:
这没啥另行的影响因素的吧,,需要看下所设计的模式与工作方式的

网友N:
TS管脚对地电阻是什么样的

网友O: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遇到过的,下去研究下的

网友P:
这个没怎注意的,该管脚正常设计的不应该的。

网友Q:
VREF电压是什么情况

网友R:
这个不应该的哈,一步步排查下的

网友S:
芯片手册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