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楼主(2017-11-12):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可能IO口坏了

网友B:
也可能IO口设置不对···

网友C:
之前给别人调试软件,是PIC的,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我改为内部RC,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
无论无何不受控制。

网友D:
是不是把OSC的脚位搞错了?哈哈

网友E:
楼上说的很经典

网友F:
呵呵,亲身经历啊

网友G:
不是配置错了 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H:
首先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再看配置,最后再是否芯片坏了。

网友I:
换一个同型号芯片再试一下

楼主:
嗯,我按这个步骤缕一下

网友J:
这个看下你那是不是挣了上下拉电阻的设计 的。

网友K:
首先得确定排除了软件的问题。

网友L:
有的IO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M:
使用的是哪款mcu?

网友N:
硬件测的是高电平?mcu怎么是低电平的?

网友K:
楼主的程序写入了吗?

网友L:
具体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M:
msp430不需要,但是51单片机的0口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N:
你的输入信号是不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O:
这个需要重点排查下MCU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P:
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Q:
测量的电压是多大?

网友R:
IO的问题

网友P:
这个无法识别信号了?

网友R:
硬件是内部程序测试的吗?

网友Q:
可能无法达到识别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