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较熟悉函数优化啊

楼主(2017-11-12):
谁比较熟悉函数优化啊

网友A:
Inline函数

在 C++ 中,关键字 Inline 可以被加入到任何函数的声明中。 这个关键字请求编译器用函数内部的代码替换所有对于指出的函数的调用。

网友B:
这样做在两个方面快于函数调用:第一,省去了调用指令需要的执行时间;第二,省去了传递变元和传递过程需要的时间。

网友C:
但是使用这种方法在优化程序速度的同时,程序长度变大了,因此需要更多的 ROM 。

网友D:
使用这种优化在 Inline 函数频繁调用并且只包含几行代码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网友E:
不定义不使用的返回值

网友F:
对,函数定义并不知道函数返回值是否被使用,假如返回值从来不会被用到,应该使用 void 来明确声明函数不返回任何值。

网友B:
减少函数调用参数

网友G:
嗯,使用 全局变量 比函数传递参数更加有效率。这样做去除了函数调用参数入栈和函数完成后参数出栈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G:
然而决定使用全局变量会影响程序的模块化和重入,故要慎重使用。

网友H:
所有函数都应该有原型定义

网友H:
一般来说,所有函数都应该有原型定义。原型定义可以传达给编译器更多的可能用于优化的信息。

网友I:
尽可能使用常量(const)

网友J:
嗯,C++ 标准规定,如果一个 const 声明的对象的地址不被获取,允许编译器不对它分配储存空间。

网友K:
是啊,这样可以使代码更有效率,而且可以生成更好的代码。

网友L:
把本地函数声明为静态的(static)

网友M:
如果一个函数只在实现它的文件中被使用,把它声明为静态的 (static)以强制使用内部连接。否则,默认的情况下会把函数定义为外部连接。

网友M:
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啊,这样可能会影响某些编译器的优化——比如,自动内联。

楼主:
用常量来操作不是更简单些吗?

网友N:
算法层面的优化是第一位的. 只有这些做到了最好. 上面的那些方法才更有意义.

网友O:
函数优化是指运行效率的优化,优化后的函数执行速度应高于优化之前。

比如,这函数执行的是从指定数v累加计算一直到指定max的计算结果。
但这个写法效率上讲并不高,因为是用for循环逐步累加的。对于有
较好数学底子的人来说,只要一行代码一个算式即解决。
function test(v:Int,max:Int){
  for (i=0;i<max;i++){
    v = v + i;
  }
  return v;
}

诸如此类的函数,如果max数值不是很大的话或者调用频率很高的话对主程序速度影响不大。但如果max数值很大,而且函数每秒要调用好多次就会显现出优化与不优化成倍的执行效率差异。

网友G:
函数优化是一门学问   这个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呵呵    同样是实现某种功能功能可能有多种实现途径   但最优的方案通常只有一个   呵呵   多多努力   对算法本身需要有一定了解   呵呵

楼主:
大家知道的真多,结贴了

网友C:
简短扼要就是精简的精髓,不过这也有弊端

网友D:
比如,太精简,考虑的不全面

网友E:
函数优化就是算法的优化的吧,,这个是需要多做工作的。

网友F:
不太懂,是不是代码效率的问题?

网友H:
软件+算法都要比较熟悉的人

网友K:
函数优化和提高代码的效率是一回事吗?

网友P:
使用常量(const)

网友Q:
怎么查看函数的原型定义

网友R:
把本地函数声明为静态的(static)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