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大神这是什么电源开关

楼主(2017-11-12):
死活找不到厂商的商标 看起来还不错 从一台机器上拆的想利用下  不知道有么有人认识 我找个技术手册研究下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
楼主说的“电源开关”在哪?说清楚。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开关电源吧
这个电源像是给设备专门定做或设计的。你测量下J1~J6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开关电源吧
这个电源像是给设备专门定做或设计的。你测量下J1~J6看看 ...

恩 好的 我是从一电路板焊接机器上拆的  看起来挺新的 想研究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电源开关”在哪?说清楚。

里面是一个变压器  看着像一个开关电源我也不种地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一个变压器  看着像一个开关电源我也不种地是什么

开关电源和电源开关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C:
     这里欢乐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