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掉电保存程序

楼主(2017-11-12):
求msp430f413利用CA0实现数据掉电保存的程序

网友A:
没有现成的程序。有个帖子是关于F417的掉电存储,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B:
到TI的官网上去查一查  看看有木有你需要的程序

网友C:
这个直接采用带有大容量flash的单片机的就可以的,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

网友D:
掉电保护的,就采用flash型的芯片就可以的。

网友E:
这个直接利用413的flash的读写功能的吧,采集一次数据的就保存一次的。

网友F:
再下次采集完数据后,就先通过flash的读操作读出上一次写入的数据,跟这次的做下处理的就可以了,然后就写入数据的即可。

网友A:
若想掉电保护的话,就将数据存储在flash中的吧。

网友G:
掉电得能够检测到才可以。

网友:
你说的CA0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
msp430f413可以使用AD中断

网友G:
ADC参考源的电压必须稳定可靠。

网友H:
如果有超级电容进行储存,能够实现电量的配置。

网友:
不是有个SVP功能吗?

网友I:
直接存储是不行的

网友J:
在电源电压下降时来个中断

网友K:
单片机掉电断电失电瞬间?

网友L:
你的数据保存到哪里?

网友I:
变化一次写一次,无论是否掉电

网友J:
使用ADC中断实现。

网友K:
好像有msp430有个svc的管理。

网友L:
正常应该使用EEPROM才可以吧。

网友M:
flash存储数据,可以掉电保护

网友N:
掉电保护的要看具体的MCU型号与支持的资源模块的

网友O:
SVP功能呢,怎么不用

网友G:
比较器采集什么信号?

网友:
比较的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H:
这个比较好实现,就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G:
是电源的供电信号吗?

网友:
如果来自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H:
建议楼主使用msp430的电源管理。

网友P:
若要实现掉电保护的,就将重要的参数及时存放到flash中保存的

网友Q:
楼主是想用CA0捕捉掉电的瞬间,保存程序??

网友R:
掉电保存数据的关键看存储器的

网友S:
掉电保存主要是检测电压的下降,然后及时保存需要存储的数据。
不过推荐使用fram存储器的msp430,掉电数据不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