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没有发生复位

楼主(2017-11-12):
SH88F516
我在下载程序时候,将OP_WDT和OP_WDTPD都选择在Enable状态, 但是我程序中没有对RSTSTAT寄存器操作,但是程序没有发生复位。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系统采用内部16.6MHz时钟工作。

网友B(2024-07-18):
可能是WDT配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是否有未预料到的中断服务例程(ISR)或定时器中断被触发,这些中断可能包含喂狗代码。

网友D:
WDT电路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导致它无法正常工作。
检查微控制器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良好,以及是否有任何可能影响WDT工作的外部干扰。

网友E: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或SWD调试器)来单步执行代码,并观察WDT相关的寄存器和状态。
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该程序仅包含WDT的初始化和简单的喂狗循环,以验证WDT是否能按预期工作。

网友F:
这个频率的晶振是做啥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