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楼主(2017-11-12):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网友A:
信号反射不但可能引起过冲,还可以导致电平的误判断。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A:
对 ,还可以导致电平的误判断

网友C:
应该是会产生误动作    你可以加一级缓冲器试一试   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D:
这个在PCB布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网友C:
PCB走线的需要多注意的,交叉线的尽量避免。

网友E:
走线宽度变化会引起阻抗变化,因此发生反射,对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F:
这个需要慎重处理的,不然会造成信号的失真。

网友G:
信号产生反射的原因,在layout里主要原因就是阻抗突变了,
像via处,拐弯处,连接器处,不同网络接口处,避免这些就可以避免阻抗突变了,也可以加些匹配网络来实现阻抗的匹配。

网友H:
这个在做PCB设计的时候是需要多考虑的。

网友G:
加一级缓冲器可能效果会改善

网友I:
这个在做PCB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网友J:
这个在PCB的设计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K:
加一级缓冲器效果会不会改善呢

网友L:
这个在PCB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交叉线的

网友M:
PCB走线的还是一门学问的

网友N:
信号反射是不能根治的,但是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进行减弱的

网友O:
走线间的阻抗变化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