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数码管只有一个是正常的

楼主(2017-11-12):
写了一个计数的程序,用数码管显示的,可是问题出现了,两个数码管只有一个是正常的,另一个数码管
该灭的地方倒不灭了,程序如下,求高手指点:
  sbit LS138A=P2^2;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sbit LED8_1=P1^1;
unsigned 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nsigned int i,n ,DelayCNT;
unsigned char m;
void delay()
{
{

    for(n; n > 0; n--)
         for(m = 2000; m > 0; m--);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LedNumVal=1 ;
    unsigned int LedOut[10];

    DelayCNT=0;
   while(1)  //进入循环状态
   {
      if(++DelayCNT>=500)
   {
    DelayCNT=0;     //延时计数 每扫描一次加一次
      ++LedNumVal;       //每隔50个扫描周期加一次
   }
      LedOut[6]=table[LedNumVal%10];     //十位
      LedOut[7]=table[LedNumVal%100/10];

for(i=0;i<9;i++)
{
P0=LedOut[i];
switch(i)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LS138A=0; LS138B=1; LS138C=1; LED8_1=1; break;
    case 7: LS138A=1; LS138B=1; LS138C=1; LED8_1=1; break;;
}
delay();
}
}
}

网友A:
case 0—5后面没有语句

网友A:
switch(i)

delay()
都感觉不对

网友B:
void delay()
{
{

    for(n; n > 0; n--)
         for(m = 2000; m > 0; m--);
}
}

两个大括号,要那么多干嘛

网友C:
LedOut[10];
为什么设置是10维的?有那么多没用的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怎么样,LedOut[10]主要是因为for(i=0;i<9;i++)
循环次数的缘故

网友D:
这个跟程序没多大关系的吧

网友E:
这个在数码管进行现实的时候需要加上适当的延时的,这样人的视觉才能区分开两只数码管的不同状态的

网友F:
嗯,不然只能是有一只显示正常的。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你的数码管之间没有加延时程序的。

网友G:
同意楼上各位的,延时程序很重要的。

网友H:
这个是不是有啥特殊的设计目的?

网友I:
你的硬件电路呢?

网友J:
可能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K:
两个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L:
引用 网友A:
case 0—5后面没有语句

没有说程序报错吧。

网友I:
数码管的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J:
配置的 时钟信号是多大的?

网友L:
楼主的程序编译有错误吗?

网友K:
可能驱动的方式不同吧。

网友M:
什么叫该灭的地方倒不灭了,
视觉残留??

网友N:
这个要看主要的程序设计的

网友O:
先看下这两个数码管的是否一致?这个很关键的

网友P:
这个除开楼上担忧的,还一个的就是给数码管提供的驱动问题的

网友Q:
延时时间多长?

网友R:
数码管都是一个极性的吗?

网友S:
楼主把原理图粘贴一下。

网友Q:
怎么分次显示的?

网友R:
是不是输出的IO不正确?

网友S:
这个不好判断是否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T:
这个数码管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U:
数码管另外一个正常就是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V:
楼主没有硬件的电路图。

网友T:
测量信号了吗?

网友V:
使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试试。

网友U:
这个驱动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W:
我大致看了下,还是程序的多看看

网友X:
这个是不是有啥特殊的设计目的?

这个应该是预留的函数,后来没有用到,就没写

网友Y:
楼主把硬件电路粘贴一下。

网友Z:
扫描的时候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AA:
使用反向的字模。

网友AB:
楼主检测硬件了吗

网友Z:
如果两个数码之间有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B:
也有可能硬件电路影响的。

网友AA:
可能是共阴极的数码管。

网友Y:
数码管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AC:
在程序中调整下两个数码管的显示顺序的试试

网友AD:
这个可以写一个简易的程序分别测试这两数码管的

网友AE:
另外一个是反的吗?

网友AF:
很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G:
这个最好看看你设计的原理图。

网友AG:
正常来说,软件驱动都是一样的。

网友AE:
是数码管不亮吗?

网友AF:
是不是硬件电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