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反面教材——混淆“相量”和“向量”

楼主(2017-11-12):
注释:在电路理论中,相量(phasor)也叫作矢量(vector)或向量(sinor)!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387494-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相量”其实是源自于稳态正弦(实)信号傅里叶级数展开复数形式。原本应该是相互共轭的两项,而所谓“相量”则是取其中一项表之。“相量”中只显现了相应稳态正弦(实)信号的的幅度和初相,而其频率则是预知的单频点,故“相量”必然是针对单一频率而言。

此外,“相量”不含时间t(废话,傅里叶级数变换后哪来的t)。如果将其乘上一个含t的复指数,其实那已经是做了个反变换。

“相量”运算中似乎遵循了某些“矢量”的法则,其实那只是三角函数的基本运算法则而已,不存在有某个空间可言。

关于“向量”,这里就不多说了,可参看我别的相关帖中的论述。

楼主:
补充说明:

由于“相量”运算看似有那么个“矢量”影子,所以可能有些文献或书籍中会用到诸如“vector”的字样。这里强度一点,那可不是什么“向量”(或“矢量”),其与真正的向量之差别就是无空间可言。向量的运算是在其线性空间内被定义的,而非其它。

“相量”的英文术语应该是“phasor”。

网友A:
吓死宝宝了,我还以为phasor这个英文写错了呢,人家来个大红字提醒!

网友A:
年龄够老(年过半百),学术水平够嫩,基本上处于菜**水平!

不过你很幸运,碰到寡人了,**每天学一点,**每天写个反面教材笔记,包你不出几年,就能从菜**升级到菜鸟了!虽然仍菜,但能飞啊

楼主:
这里再引我的另一帖: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复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5104-1-1.html

各位从中可以看到“复数”这个矢量(或向量)空间内的运算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这个“反面教材”从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的本质性差异中告诉各位,有些东西是不能仅看其表面字眼的(特别是“豆腐干”那么点大小)。只有在建立了完备的知识体系后,才可能对某些事物有真正的完整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截图

张口就被打脸,啪啪啪,左右开工,有时是还是自己扇的!!!楼主那个脸,现在肿的跟猪头一样了!

HWM
相量由幅度初相唯一确定。这个,显然说的不是相量。这也说明了什么是完备的知识体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张口就被打脸,啪啪啪,左右开工,有时是还是自己扇的!!!楼主那个脸,现在肿的跟猪头一样了!

百度到一种实用技术,送给楼主,常用的东东,楼主收好啊!

楼主:
强调一下那完整的一段话是:

此外,“相量”不含时间t(废话,傅里叶级数变换后哪来的t)。如果将其乘上一个含t的复指数,其实那已经是做了个反变换

注意后面的红字部分。

楼主:
“相量”,其实就是单频点信号(也称简谐信号)的“频谱”表示。这个可理解为一般频谱的特例。

频谱显然不含时间t。

特就此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网友B:
     这种帖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C:
相量当向量,够奇葩,和元元的石英晶体振荡器有得一拚。

网友A:
把相量改成频谱,这意思可就大变了!何来的以正视听????赖皮!偷偷摸摸不断修改!

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奇!不着急,我慢慢给各位姥姥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帖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意义没有,但惊喜不断!

本贴最大的意外在于:从沙发楼层和13楼等,尤其是13楼的频谱这两字,可以看出,这个菜鸟大师把相量分析技术和傅里叶变换等同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义没有,但惊喜不断!

本贴最大的意外在于:从沙发楼层和13楼等,尤其是13楼的频谱这两字,可以看出, ...

    他又开始YY点了,下面那个帖子,用另外一个忽悠去掩盖点的错误本质

网友D:
哈哈,相量 与 向量的确实不同。

但个人认同相量是一种向量的说法。

你从数学上无法区别相量、向量和复数。只是一种数学表达,并不是说电压有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又开始YY点了,下面那个帖子,用另外一个忽悠去掩盖点的错误本质 ...

为什么说这种反面教材细列是流氓帖子?

例如此贴,只讲了个相量,根本没谈向量,至于说是如何混淆的,这帮人都是闭口不言!只不过嘴巴上都是一口一个不同,哪儿不同都不讲!

这就是不讲道理耍流氓了!

这些大师擅长百度,擅长维基百科,这个帖子怎么不用啦???要我帮忙?ok,举手之劳!

网友A:
此图一上,大师脸上又多了一个巴掌印!

那个脸,天天被抽耳光,抽肿了,抽的满嘴是血,但依旧嘴硬!
天天抽耳光还能很爽吗?不觉得很羞耻??一大把年纪了,你家人知道不知道你在论坛上很调皮?

要想接着被抽耳光,请继续发这个反面教材细列!

网友A:
一大把年纪了,都不觉的丢人,不服不行!要知道,这可是全球现场直播啊!

最后求求你们这些大师了,多看点书再来论坛吹牛,行不行啊???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相量 与 向量的确实不同。

但个人认同相量是一种向量的说法。

请比较一下复信号,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注意,复信号是两个信号的复合,而非单一信号。

以前还讨论过负频率,那也与此相关。

其实,前面我已经点明了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相量 与 向量的确实不同。

但个人认同相量是一种向量的说法。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看清其本质性的东西,就是不用复数表示,仅用三角函数运算。

若是一个二维空间,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用一维空间表示的。

好了,话就说这么多了。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A:
大师讲话就是有水平,自己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却天天跑论坛上来教人家如何“看清本质”!!!!

给我们留两个门牙吃饭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看清其本质性的东西,就是不用复数表示,仅用三角函数运算。

若是一个二维空 ...

对的。这是个比较好的方法,容易看清相量本质。

网友E:
这种帖子没有一点意义,实际使用**毛用没有,完全脱离实际应用的东西,基本概念的东西,网上书上大把,有必要解释1+1=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弦信号的电压,用余弦函数的表达,这没有错误。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电压确实不是向量。

但是,正弦信 ...

严格来说,应该还要对“相量*e^jwt”取实部。

虽然采用复数可以方便计算,但也不能将其任意地夸大理解为是个二维的向量,这毕竟有别于复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严格来说,应该还要对“相量*e^jwt”取实部。

虽然采用复数可以方便计算,但也不能将其任意地夸大理解为 ...

本质大家都是明白的,只是大家各自表达的时候有一点差异。

我把维基对phasor的解释贴出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asor

I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a phasor (a portmanteau of phase vector[1][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弦信号的电压,用余弦函数的表达,这没有错误。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电压确实不是向量。

但是,正弦信 ...

没有那么回事。这样理解是不对的。详细说明,请见我的另一层楼。

网友D:
向量和相量都能用复数来表达。有共通的地方。
至于相量是不是向量,我表示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弦信号的电压,用余弦函数的表达,这没有错误。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电压确实不是向量。

但是,正弦信 ...

相量的幅角,并不表示方向。所以相量不能说是二维向量。

网友F:
支持讨论技术,不要进行攻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向量和相量都能用复数来表达。有共通的地方。
至于相量是不是向量,我表示不知道了。
...

“向量和相量都能用复数来表达。”
不是的。即使是平面向量,也和相量不是一回事。前面已经说过:相量的幅角并不表示方向。

网友C:
“相量(phasor)”这个词汇,出现远比“向量(vector)”要晚。在相量法出现之初,曾用 rotating vector、vector、sinor 表示正弦量,最早提出相量法(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时,提出相量法的施泰因梅茨用 complex  quantity 表示正弦量。后来为区分电场强度等既有大小、又有方向,且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的量,避免混淆,才使用 phasor 表示正弦量。正如“晶闸管”和“可控硅”实际上是指同一种器件,而MOS管的一个电极却有“栅极”和“门极”两个名称一样,名称的混淆在科学和技术中很常见。而且这些名词在翻译过程中又变得更加混乱。
网上查到一篇**《相量_词源》,作者张亮亮、雷银照,此文比较详尽地考察了英文“phasor ”和中文“相量”的来龙去脉。为便于在网页上观看,今省略了摘要和注释后以图片形式贴出,全文见《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第32卷 第12期。

网友C:
可见“相量”和“向量”确实不是一回事。
“相量”仅仅用于表达一个正弦量。

网友C:
在电路理论(指从基尔霍夫等开始,到三相交流结束)中,通常不考虑分布参数,亦即不考虑空间,只考虑集总参数。
正因为如此,往往把电路称为“拓扑”。
所以,在电路理论中,不可能有“矢量”或者“向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