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机械开关控制5V通断

楼主(2017-11-12):
你好,请问有使用通路和断路控制的继电器吗?控制5V导通和断开的。控制端是个机械开关。通过机械开关控制5V通断,类似继电器一样。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哦。断电器本来就是个开关的。你是想用一个关开控制断电器的开合吗?是不是想通过一个低压的直流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一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