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问一下关于verilog赋值出现问题

楼主(2017-11-12):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9:48:31 11/05/2017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decoding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decoding(clk,In,Xout_VGA,Yout_VGA,Out,Ready,Xout_VGA_F,Yout_VGA_F,Rout,Cout);
input clk;
input [7:0]In;
output reg [9:0]Xout_VGA;//X输出VGA
output reg [9:0]Yout_VGA;//Y输出VGA
output reg [9:0]Xout_VGA_F;//Y输出VGA目的地
output reg [9:0]Yout_VGA_F;//Y输出VGA目的地
output reg [7:0]Out;//输出
output reg [4:0]Ready;//0为数据,1为D,2为.,3为X,4为Y,5为x,6为y,7为R,8为C,9为负号
output reg[1:0]Rout;//=1记录
output reg[1:0]Cout;//=1清除

reg [1:0]Reading;//数据读取
reg [1:0]XsReading;//小数读取标识
reg [1:0]Sign;//1为正,0为负
reg [9:0]Cache;//整数和整体数据缓冲
reg [1:0]Count;//计数
//D-12.34XD56.78Y
initial
begin
Reading=0;
Cache=0;
Count=1;
XsReading=0;
Rout=0;
Cout=0;
end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
begin
Rout<=0;
Cout<=0;
Ready<=0;
if(In==68)//D
begin
Reading<=1;
Ready<=1;
XsReading<=0;
end
if(In==45)//-
begin
Sign<=0;
Ready<=9;
end
if(In==46)//.
begin
XsReading<=1;
Ready<=2;
end
if(In==88||In==89||In==120||In==121)//X,x,Y,y
begin
Reading<=0;
if(In==88)
begin
Ready<=3;
end
if(In==89)
begin
Ready<=4;
end
if(In==120)
begin
Ready<=5;
end
if(In==121)
begin
Ready<=6;
end
end
if(In==82||In==67)//R或者C
begin
Reading<=0;
XsReading<=0;
if(In==82)
begin
Ready<=7;
Rout<=1;
end
if(In==67)
begin
Ready<=8;
Cout<=1;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整数数据读取
if(Reading==1&&XsReading==0&&In!=68&&Count==1&&In!=45)//第一位
begin
Cache<=In-48;
Out<=Cache[7:0];
Cache<=(Cache*10);
Count<=2;
end
else if(Reading==1&&XsReading==0&&In!=68&&Count==2&&In!=45)//第二位
begin
Cache<=(Cache+In-48);
Out<=In-48;
Count<=1;
end
//小数
if(Reading==1&&XsReading==1&&In!=68&&In!=45)
begin
Out<=In-48;
end

//输出为负数
if(In==88&&Sign==0)
begin
Cache<=464-Cache*2;
Xout_VGA<=Cache;
Cache<=0;
end
else if(In==89&&Sign==0)
begin
Cache<=274+Cache*2;
Yout_VGA<=Cache;
Cache<=0;
end
else if(In==120&&Sign==0)
begin
Cache<=464-Cache*2;
Xout_VGA_F<=Cache;
Cache<=0;
end
else if(In==121&&Sign==0)
begin
Cache<=274+Cache*2;
Yout_VGA_F<=Cache;
Cache<=0;
end
//输出,为正数
if(In==88&&Sign==1)
begin
Cache<=464+Cache*2;
Xout_VGA<=Cache;
Cache<=0;
end
else if(In==89&&Sign==1)
begin
Cache<=274-Cache*2;
Yout_VGA<=Cache;
Cache<=0;
end
else if(In==120&&Sign==1)
begin
Cache<=464+Cache*2;
Xout_VGA_F<=Cache;
Cache<=0;
end
else if(In==121&&Sign==1)
begin
Cache<=274-Cache*2;
Yout_VGA_F<=Cache;
Cache<=0;
end

end
endmodule

在这段程序中,In是从串口模块中接收的,然后X_out,Y_out,X_out_F,Y_out_F都是输出到VGA模块的,OUT模块的就是重新编码发到串口的TX(检验接收的数据对不对),
在整数数据读取这段代码中
f(Reading==1&&XsReading==0&&In!=68&&Count==1&&In!=45)//第一位
begin
Cache<=In-48;
Out<=Cache[7:0];
Cache<=(Cache*10);
Count<=2;
end

当Out<=Cache[7:0];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第一位就永远是0,但是如果写成Out<=In-48;就可以读出正确数据,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程序的目的输入过来的数据都是D12.34XD56.78Y或者D-12.34XD-56.78Y,也就是需要把整数位解码出来,D是起始标志,X,Y可以换为x,y,输入R,C都是在另一个VGA模块中保存/清除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