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51单片机的学习步骤,请老司机,指点

楼主(2017-11-12):
学单片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请老司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中规中矩的学法,先把基础打牢固了,一步一步的学,基础性的比如数模电、简单电路分析、C语言、单片机原理,接着在开发板上一个一个的实践。这种方法基础牢固,一通百通,但是耗得时间比较长

网友B:
会把基础打得很扎实但是前期见效会很慢

网友C:
我是学过C语言,学过模电数电电路等等,但是除了C其他都没怎么学好,属于上课混混期末突击,勉强及格那种,最多就你说一个元器件,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有什么用,但具体的一个用法就不懂了,必须查书。

网友D:
上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的视频,跟着视频走,必须买开发板跟着一一实践,理论哪里不懂看哪里,这样上手会很快。

网友E:
像我现在就在不断回看以前的专业书把基础重新过一遍,慢慢来补基础啦。

网友F:
如果没有一丁点基础的话,先学习《数字电路基础》,有时间可顺带学学《模拟电子技术》,然后看看微机原理,在然后51单片机入门等,后面就是个人修炼了

网友G:
有基础的话,直接搞一块学习板,照例程操作,多练几回就熟了。

网友H:
1、熟悉单片机的原理,结构;  2、学好数电,模电,为设计电路打好基础;  3、熟练使用C语言,多学习别人的程序;  4、对操作系统原理有一定的了解;  5、Protel至少要有点基础;  6、要实际动手调试电路的能力。

楼主:
直接买个开发板搞起来,再慢慢摸索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套单片机开发板,一点一点的练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上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的视频,跟着视频走,必须买开发板跟着一一实践,理论哪里不懂看哪里,这样上手会很 ...

程序代码都要自己手工输入,别粘贴,手懒是学不到知识的

网友K:
单片机还是要多实践,找本实例教程,实打实的做几个东西才能真正会用

网友L:
如果要快速上手能干活,可以看一看郭天祥十天单片机,从最基本的IO口控制搞起

网友M:
51的搞明白后再就可以弄AVR 或32等复杂些的板子了

网友N:
先学c语言,然后学习各种模块

网友O:
先网上一些自学网上去自学吧,然后恶补下微机原理及C语言

网友P:
学习的顺序可以如下:流水灯,数码管,中断。。。

网友Q:
买块开发板,跟着教程一步一步做,或者先从Proteus仿真开始也行,投入少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我是学过C语言,学过模电数电电路等等,但是除了C其他都没怎么学好,属于上课混混期末突击,勉强及格那种, ...

把C语言学好,把数电模电学好,初学者就不要复制粘贴代码了,必须得动手写代码,必须的,然后元器件怎么用,看datasheet,里面有最基本的电路图,设计电路先模仿,弄懂,再去设计,先要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

网友:
直接学32啊

网友S:
我建议最好的方法是,一开始用开发板学习C语言,汇编,模数电知识。然后自己做最小系统,自己做应用模块和电路,然后写软件设计。最后学习怎么画PCB,然后自己做自己的开发板系统。这样就算学得差不多了。(自己少量打板子很贵,最好几个人一起,做出来卖两个人钱就回来啦)。

网友T:
基础一定要打牢,c语言,数电,模电,电路

网友U:
先把老师教的学好。再说另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