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空气放电15KV,求指导

楼主(2017-11-12):
金属外壳与电机的负极相连,电机的负极就是电源的地线,现在对金属外壳打15Kv静电,电机会出现卡顿,但是不打静电后就恢复正常了,怀疑是单片机复位了。我将原来的复位电路回路面积减小改善很多,但还是有卡顿现象。我想问下,打15kv静电时,是如何影响我的板子的。电场,磁场?如何减少干扰?

网友A:
10年前做过一个金属壳子的仪表,用过三基的静电枪测试过,直接打接触,中间摸索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把你的板子的电源地与机壳地连起来,最好是每个固定螺栓的地方都接地,也就是多点接地,这样处理之后再打ESD,效果明显增强,最高打17KV接触没问题,后来没继续升上去,因为产品要求只需要6KV的接触,8KV的空气放电。

供参考

网友B:
     静电属于共模干扰,需要在单片机IO口接压敏电阻和机壳接地处用耐压2KV/1nF 电容与单片机地相连,这个电容俗称Y电容(不知道是否准确)那么放电回路就从这个电容回到机壳在到“地”,减小共模干扰

网友C:
金属外壳你用空气放电?空气放电打绝缘外壳的,你确定你的芯片接触放电能承受15KV的静电?

网友D(2018-05-03):
楼主金属外壳测试标准是打接触的, 空气是打接触不到的地方。     我司是世晶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在深圳有实验室,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如需测试整改可以加我QQ  635316404 电话 13163793564

网友E:
无图无真相的

网友:
电机的负极与大地中间应该接一个Y电容,大概是1NF/2KV

网友F(2018-08-26):
电源及引出I/O加TVS保护

网友G(2018-09-27):
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18-12-05):
引用 网友C:
金属外壳你用空气放电?空气放电打绝缘外壳的,你确定你的芯片接触放电能承受15KV的静电? ...

金属外壳也有做空气放电,我们之前有一款金属设备就做过空气放电

网友H:
2楼的经验值得分享,请问楼主几点:
1.如何确定是复位引起的尼?电机卡顿后指示灯那些有重启吗?不排除静电耦合到PCB地上影响到电机运行,而非通过复位引脚;
2.EUT的金属外壳有接参考地吗?如果接了话一般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3.如果没有,PCB地与金属外壳有良好接触吗?如果良好接触,静电泄放路径通常是:静电枪-->金属外壳-->金属外壳与参考地的分布电容&&外部接线(如果有的话)与参考地的分布电容-->参考地-->静电枪回流(没有流过PCB敏感区域)
4.如果金属外壳与PCB接触不良,静电泄放路径通常是:静电枪-->金属外壳-->金属外壳与PCB的GND之间的分布电容-->PCB的GND-->PCB的GND与参考地之间的分布电容-->参考地-->静电枪回流(流过PCB敏感区域)
5.核心一点就是别让静电的泄放路径流过PCB敏感区域,否则就会出现异常故障

网友I:
静电放电需要提供泄放通道,或者是拉大距离

网友J:
我司专业生产ESD静电保护器件原厂,深圳苏州均有公司。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可以联系18549815080微信同号

网友K(2019-01-16):
引用 网友H:
2楼的经验值得分享,请问楼主几点:
1.如何确定是复位引起的尼?电机卡顿后指示灯那些有重启吗?不排除静电 ...

你好,如果PCB的GND和金属外壳直接连接,那么我对金属外壳打静电,这个时候静电不就直接到单片机去了吗?因为单片机就有GND引脚啊。

网友H(2020-05-10):
引用 网友K:
你好,如果PCB的GND和金属外壳直接连接,那么我对金属外壳打静电,这个时候静电不就直接到单片机去了吗? ...

静电泄放路径,静电最终要返流回静电枪,走金属外壳回流阻抗最小

网友L(2020-07-16):
复位线对地有没有加电容?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2021-11-15):
引用 网友H:
静电泄放路径,静电最终要返流回静电枪,走金属外壳回流阻抗最小

PCB与金属外壳低阻抗搭接(注意是低阻抗),则意味着金属外壳和PCB等电势,在等电势情况下,ESD高频电流沿着阻抗最小路径流,而最小阻抗路径就是金属外壳,最终流向大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