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RS485自动收发电路可以达到115200的波特率吗?

楼主(2017-11-12):
最近搞一个TTL转RS485的电路,想做成自动收发的那种,但调试了好久,最高波特率只能到57600,如果到115200的话,收发数据都有问题。 所以请教一下大侠们,利用MAX485芯片做自动收发时,是否能达到115200的波特率,这是否和485芯片有关?

网友A:
减小485总线上上下拉电阻的阻值。

楼主:
减小到4.7K了。再减小没啥效果了。

楼主:
补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485总线上上下拉电阻的阻值。

总线上AB的上下拉电阻都用的4.7K

网友B:
去掉上下拉电阻测试下;

网友B:
还有换芯片测试下,以前用过一批芯片,速率很低也不行;
换了就好了;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下接收端的波形是否失真了,高速时阻抗匹配不好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解决了吗,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波特率是19200,两个数据发送的时间间隔为300ms,一直不断发送。出现了少概率数据断开现在,就是突然不能发送了。跑的FreeRTOS,没有出现跑死跑飞的情况。开发板上使能485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上485自动收发电路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E:
看看485芯片的手册,有波特率限制的。

网友F(2018-07-05):
霜蝉DTU SC-GL224-BP RS485接口都支持到115200以上  一般485芯片支持到10M呢,不过一般115200以上沿就这的比较缓了波形失真比较厉害

网友G(2018-08-04):
引用 网友E:
看看485芯片的手册,有波特率限制的。

网友H:
发电路上来看看

楼主(2021-01-26):
问题解决了,下面的电路图可以达到115200的波特率。但最高只能到115200, 再翻倍到230400,就会出错了。

网友I(2021-03-03):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下面的电路图可以达到115200的波特率。但最高只能到115200, 再翻倍到230400,就会出错了。

...

请问,为啥上下拉电阻不一样啊

网友J(2021-06-01):
传输距离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为啥上下拉电阻不一样啊

上下拉电阻是所有设备都空闲的时候让总线处于一个明确的状态的,只要能达到效果就行,没规定必须对称吧?

网友L(2024-11-27):
好像D1、D2的电容大了也会影响通信速率

网友M:
RS485通讯速率与接口芯片有关。同时还受距离影响。速率越高,通讯距离越近。

网友N(2025-11-30):
引用 网友I:
请问,为啥上下拉电阻不一样啊

请问这个不接终端电阻能传多远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传输距离能达到多少啊?

同问

网友O(2026-02-26):
Q1三极管或mos管换成高速的试试

网友P:
把三极管换成SOT23-5的反相器,我试过可以几百K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