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仿制一个电源

楼主(2017-11-12):
这个电源是模拟电源,上面没有单片机芯片也没有程序芯片。这个电源是把220变成直流24伏的恒压恒流电源。如果要仿制的话,这个变压器怎么去仿制了?怎么确定变压器的匝数跟参数啊?还有一些,集成电路的,芯片的型号,这个已经被打磨掉了,怎么办?怎么推测出,这些功能芯片的型号啊?有没有什么网站呢?能推测出这些芯片的型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源要么恒压,要么恒流,不可能既恒压又恒流的。
要确定变压器匝数,把变压器交给厂家就行了,他们会仿制,至于芯片,一般开关电源也就那几种芯片,画出原理图,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不过,哪怕你参数完全一样,仿制出来的性能可能还是要差一点。
其实我挺瞧不起仿制的。

网友B:
为啥要仿制呢?电源就那点东西,技术很简单,提出要求,设计出来也就分分钟的事儿,不明白为啥还要去仿制。

网友C:
剽窃你就偷偷做就行了,还拿出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