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功率,参数怎么设计?

楼主(2017-11-12):
(无正文)

楼主:
谢谢楼主资料很全,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完呢有没有电源设计的视频教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资料很全,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完呢有没有电源设计的视频教程啊 ...

根据电流电压参阅同类设计,慢慢悟.这么多书先翻目录,有类似的细读.建议勿看视频,节奏太慢了,效率不高.

楼主:
有什么书我能上图吗?

网友B:
大功率开关电源,一般工控设备使用场合

网友C:
若是一点基础也没有,搞直流720W输出这么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多半不是冒烟就是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