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八脚电源芯片的型号被打磨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7-11-12):
请问怎么样推导出这个芯片的型号呢?根据外围电路,能推测出大概的型号吗?比如can元器件的外形确定厂家,根据它的工作电压确定它是哪一个系列?这样做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根椐功率,电压,电流,参阅同类产品电路图,见多了才能识广.

网友B:
封装一样,应用电路都差不多,怎么推导?又不是数学公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椐功率,电压,电流,参阅同类产品电路图,见多了才能识广.

T叔正解

网友D:
难吧,毕竟引脚一样,封装一样的芯片多了去了,同一个系列的也很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