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大神指导小弟,若能解决问题,可支付酬金

楼主(2017-11-12):
用MAPLAB8.80版本给PIC16F716下载程序,系统提示下面这个错误: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1140).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1.线接触对吗?
2.yes的话,芯片型号对吗?
3.MCU的引脚硬件对吗?
4.拔开USB,然后重插上USB.

网友B:
你选的芯片与实际用的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C:
vpp电容去掉

网友D:
还是多多实验,测试,

网友E:
针对手册检查一下接线看看,准便也看看烧录器的说明。

网友F:
没有识别到你的芯片。仔细检查下接线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