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有关WIN7系统安装C语言编译系统问题

楼主(2017-11-12):
各位朋友,你们好!
       请问在WIN7系统(32位)下安装哪一种C语言编译系统好呢?我在百度搜索了相关答案,有人说VC6.0在WIN7下面运行会有问题,最好安装VS2008及以上版本的编译系统,但我在网上找到的VS2010,标示容量有1.8G,实际下载下来后只有1G容量,且是.iso文件,无法安装,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请问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官方中文旗舰版是否能在Windows7(32位)上安装?如果可以安装,是否适合初学者利用它来学习C语言单片机编程?

网友A:
请问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官方中文旗舰版是否能在Windows7(32位)上安装?
当然可以. iso 文件可以用 ULTRAISO, winrar 打开.

如果可以安装,是否适合初学者利用它来学习C语言单片机编程?
不合适,  学习C 语言单片机编程, 先网上找个教材吧. 有 C51 的, 老了, 但很适合理解 C 语言, 入门容易;  也有 ARM 的. 现在比较主流, 自己看看选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官方中文旗舰版是否能在Windows7(32位)上安装?
当然可以. iso 文件可以 ...

     谢谢你的回复!
     教材我手头上有一本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教材里举例介绍的编译软件是Visual c++ 6.0 ,这款软件适合于Windows XP,而在Windows7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因不想更换电脑操作系统,所以从网上了解了一下,有不少朋友认为在Windows7中安装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比较好。     我现在正处在一个学习C语言的初级阶段,想通过教材上的程序例子来了解C语言的用法和算法的实现过程,并通过编译软件来验证程序运行结果,也可以仿照程序例子自己来编写一些小程序。至于您提到的是选用C51,还是选用ARM,目前我还没有到这一阶段,如果真到了这个学习阶段,我想我还是会先选择最基础的C51,最后再学习主流的。

网友A:
网上有个   啊哈c
跟编译器和环境的耦合少, 初学者学习 C 的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