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GD32F130的af功能,编号是多少在哪里看?

楼主(2017-11-13):
大家看AF编号的时候是不是看datasheet里面的管教定义,我是看这里的,130C8的串口1选择30和31脚,是下面的图片,程序用GPIO_AF_1

130C8的串口2选择12和13脚,是下面的图片,程序也是用GPIO_AF_1

我以为用12,13脚是用af2呢,最后用af1,可以了。

大家用af功能,在哪里看编号,也是这里吗,其实这里做的不是太好。  默认功能是af0,然后后面的依次加1是吗

网友A:
你好,在datasheet的第18页,请参考。有问题可以咨询GD32技术支持 37588022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datasheet的第18页,请参考。有问题可以咨询GD32技术支持

的确是在 那里,谢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