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休眠之后电流还是这么大!

楼主(2017-11-13):
我用的是淘宝上买的 STM32F103C8T6 核心板。程序中直接用 WFI 使之停止。
用万用表观察整个核心板的电流(限于条件,不能测芯片的电流)。停止前是 30mA,停止后是 10mA。
但是手册上说停止后的电流只有几 uA。相比之下,我的 10mA 可太大了!
请问大家停止之后的电流也是这么大吗?
我想有两个可能:
1、板子上有其他部件耗电。但我肉眼能看到的只有一个表示通电的微型 LED。它能有多大呢?而且核心板那么简单,还能有其他什么耗电部件呢?
2、我的停止不充分。但是我已经把 GPIO 都几乎设成输出,即使输入的话也是下拉。我已经做得够到位了吧?
还请高人明示一二,多谢!

网友A:
我们指的芯片耗电,指的是流入VDD和VDDA的电流,请问你量测的是哪里的电流,如果你量整个板子的供电电流,有可能是其它零件耗电。
另外,进入待机模式,把所有IO口都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有问题可以找我交流375880228@qq.com

网友B:
10mA,正常也不会差别这么大啊;
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C:
10mA也是可以的,要看你用什么供电了,你做的电池供电的设备吗?

网友C:
我一般都不做电池供电系统,就是担心要求太多低功耗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指的芯片耗电,指的是流入VDD和VDDA的电流,请问你量测的是哪里的电流,如果你量整个板子的供电电流, ...

刚才看了原理图,电源LED的耗电是 3.3mA,其他没有耗电元件了。这样看来 STM32 自己的耗电大约有 10 - 3.3 = 6.7mA。还是很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原理图,电源LED的耗电是 3.3mA,其他没有耗电元件了。这样看来 STM32 自己的耗电大约有 10 - 3.3 ...

你量测方法可能有问题,有可能你板子的LDO也会消耗一部分电流。记得把所有的IO都设置成模拟输入。

网友D:
待机模式,把所有IO口都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待机模式,把所有IO口都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我接了 USART1 和 USART2,停止模式下如果别人给我发数据,我还能响应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指的芯片耗电,指的是流入VDD和VDDA的电流,请问你量测的是哪里的电流,如果你量整个板子的供电电流, ...

我尝试了都设成浮空输入,无效果。后来设了 SLEEPDEEP,降到200uA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醒过来了。

网友E:
所有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即可,不需要每个IO口单独配置上拉输入下拉输入

网友F:
板子的LDO耗电不是很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板子的LDO耗电不是很大吧

你错了,有的ldo耗电还是有几百个ua,

网友H:
不用的IO是什么状态,都设置成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