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人求教5509的I/O映射问题

楼主(2017-11-13):
小弟是初学者,看到这个adc的寄存器的地址不是和DARAM的地址映射冲突了吗,不是很懂哎,求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手动顶一下咯,

网友A:
写的很明确   一个是字地址  一个是字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明确   一个是字地址  一个是字节地址

可是除了这个adc寄存器之前还有其他外设的寄存器呢,我主要的问题是想问一下dsp里面是统一编址的吗,我看到手册里面提到了那个IO空间数据空间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除了这个adc寄存器之前还有其他外设的寄存器呢,我主要的问题是想问一下dsp里面是统一编址的吗,我看 ...

是统一编的   但是一种适用于CMD中  一种适用于源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统一编的   但是一种适用于CMD中  一种适用于源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统一编的   但是一种适用于CMD中  一种适用于源文件中

emmmmmm,首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这两天我又看了看,如果想直接通过地址操作寄存器,是需要加入ioport关键字才可以,所以我的理解现在是这个0~ffffff的空间就是手册上映射的DARAM、SARAM、外部拓展和rom等,然后外设的寄存器地址是单独的0~ffff的64k空间,如果要访问这里必须加上ioport关键字才可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这个在MCU的设计中实惠考虑到区分的哈,两者是不一样的,看仔细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