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光耦

楼主(2017-11-13):
(无正文)

网友A:
“光耦”和“电磁继电器”各有其特点,这需要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而定。另外,并不是直接用光耦去通断“220V的电”。

网友B:
1、继电器机械触点不适合做较高频率通断控制。
2、继电器的机械延迟不能做快速响应的通断控制。

举例:你能用继电器做个交流斩波控制?

网友C:
继电器能快速响应吗?

网友D: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和“电磁继电器”各有其特点,这需要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而定。另外,并不是直接用光耦去通断“220V ...

我意思是用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用光耦也要用到继电器,但是如果不用光耦,只用三极管放大后驱动继电器也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能快速响应吗?

但是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有光耦也要用到继电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有光耦也要用到继电器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看场合跟要求吧,各种参数都要看的。假设要控制100A的电流,光耦肯定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用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用光耦也要用到继电器,但是如果不用光耦,只用三极管放大后驱动继电器也可 ...

两种方式隔离程度是不一样的。用光耦两侧之间电容比继电器触点和绕组之间电容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