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急急急急急!!!!!跪求大神HELP!关于ADC芯片选型

楼主(2017-11-13):
技术要求
1.通信协议:MODEBUS RTU协议
2.输入通道:8路差分输入
3.输入信号类型:0.20mA电流
4.分辨率:16bit
5.采样频率:10Hz
6.精度:±0.1%FS
7.零点漂移:±20μV/℃
8.满量程偏移:±25ppm/℃
9.隔离保护:3000VDC
10.双看门狗;有
11.电源电源:+10 ~ +30 VDC
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芯片?
本人菜鸟都算不上,求帮助!

网友A:
1.通信协议:MODEBUS RTU协议, 这样协议的芯片是没有的
其他的要求都不高.
推荐2个:  ADS1148, ADS114S08B
MODEBUS RTU协议得由你的 MCU 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信协议:MODEBUS RTU协议, 这样协议的芯片是没有的
其他的要求都不高.
推荐2个:  ADS1148, ADS114S08B ...

多谢大哥,我想请教一下,8路差分输入,是不是要求ADC至少有16个输入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我想请教一下,8路差分输入,是不是要求ADC至少有16个输入接口? ...

1、首先,你是真差分,还是伪差分,这个要搞清楚。

2、如果是真差分,有两种解决方法:
    一是用运行,把差分转成单端,那么只需要4输入端的普通AD就行了。
    二是用真差分的AD,确实是16个输入端。

网友A:
是的, 差分信号就是两条线构成一路信号

网友C:
这个电压这么高?

网友C:
楼主的采样频率才需要1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是真差分,还是伪差分,这个要搞清楚。

2、如果是真差分,有两种解决方法:

你好,要求的是8路真差分输入,分辨率16位。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合适的芯片信号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这么高?

对呀,我看一般的都是2000V,或者2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这么高?

对呀,我看一般的都是2000V,或者2500V。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个高,有个啥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采样频率才需要10Hz?

对头,客户给的技术要求就是这样的。采样频率是否跟采样速度挂钩呢?

网友B:
你的要求里面,只有2、4、5和AD芯片选型有关,其他无关,至少看不出直接关系。
去TI、AD的官网找。

感觉LZ做这个题目够呛。

网友D:
下载技术手册

网友E:
TI公司生产的芯片 ADC08100

网友F:
10Hz的采样芯片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D:
首先看精度和带宽。看看你的应用场合需要多少位的,需要多高的采样频率,转换时间需要多长。
再就是看芯片的接口和封装,看看是并行的接口,还是i2c,spi这种带协议的接口,看看你的应用是追求开发方便还是要节省口线。封装看是贴片的还是双列直插的,怎么着组装方便。如果就是为了初步验证或者自己做着玩,当然是双列直插的方便了。
再就是看功耗和温漂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F:
msp430 SD24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里面,只有2、4、5和AD芯片选型有关,其他无关,至少看不出直接关系。
去TI、AD的官网找。

要求一点也不难,但是做稳定了也是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里面,只有2、4、5和AD芯片选型有关,其他无关,至少看不出直接关系。
去TI、AD的官网找。

这个题目的全称是基于MODBUS RTU协议的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就是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我帖子里面提的ADC芯片应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还需要单片机控制
我之前是做软件的,现在拿到这个题目,我真的是一筹莫展呀。
客户给的所有的技术指标我都贴出来了。
还望玄德兄能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公司生产的芯片 ADC08100

哥,ADC08100是8位的,我需要16位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Hz的采样芯片很多可以选择。

我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都是写的Sample Rate (max),单位都是Ksps,Msps之类的
怎么分辨出来能否满足10Hz的呢

楼主:
这个不行吧,我需要8路差分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一点也不难,但是做稳定了也是不容易的。

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H:
ADI官网有ADC选型手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哥,ADC08100是8位的,我需要16位的呀

用两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用两片不就行了吗

你这个办法。。。

网友J:
aducm361 只不过只有6个差分通道

网友K:
楼主10sps,16bit显然是用SigmaDelta的ADC比较合适了,至于协议和隔离都要靠外面的单片机和隔离元件做。
ADC,10sps可以看看电子秤用的TM7705,HX711之类的芯片,成本低精度高。

网友L:
首先,要解决电源问题,宽电源输入,通常要用稳压电源,可以考虑lm317t,
ad采集可以使用ads1115,两路差分,4片即可。简单好用。主控可以考虑stm8L151,
485接口芯片可以考虑 max3485,
其实楼主需要的是一揽子解决方案,这哪里是一个ad芯片能够解决的问题?

网友I:
看错了,以为是需要16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要解决电源问题,宽电源输入,通常要用稳压电源,可以考虑lm317t,
ad采集可以使用ads1115,两路差分, ...

哈哈,还是大哥你懂!
4片会不会成本太高了哟,而且占用PCB的面积太大,它这个外形尺寸都是固定死了的
C:\Users\engineer04\Desktop

网友L:
你方案里面没说成本,就自由发挥咯。另外,16b的ad都不便宜。你图上要求光隔离,ads1115 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方案里面没说成本,就自由发挥咯。另外,16b的ad都不便宜。你图上要求光隔离,ads1115 就不合适了。 ...

成不当然是越低越好了哟,光隔离只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