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运放的输入电压能不能比电源电压高?

楼主(2017-11-13):
好像是可以的,以前输入正负10V的,运放电压是+5V

记不清了
我用的LM358P,验证可以

大家给菜鸟科普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如果这种情况放大考虑会怎么样?反正电压超过,电压是正负220v会怎么样?

网友B:
绝大多数运放输入电压不能比电源电压高的,但是需要以具体你要用的运放的datasheet为准

网友C:
一般不会这么用!和应用有关系吧!

网友D:
有一些运放,共模输入电压是可以高过供电电压的,芯片内部有做分压处理;
大部分运放是不可以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的;
共模输入电压不一定等于工作电压,高压运放很多是低于工作电压的,需要认真看规格书给出的参数。

网友E:
某些特殊设计的运放可以这样使用,但多数运放不行。具体应该仔细读该运放datasheet。

网友F:
绝大多数运放不能,具体要看运放的datasheet

网友G:
基本上不能。虽然说运放的输入端有保护二极管,但当输入电压高出供电电压太多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烧毁二极管。一般运放的输入电压为VS+0.3~0.几V不等。VS为供电电压。0.3v~0.几V就是保护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H:
不能比电源电压高

网友I:
运放手册里都有输入电压的最大限制,

网友J:
输入电压定义不明

楼主:
我用的LM358P,验证是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M358P,验证是可以的

。。。。一般是不能的,如果大于的话,你说可以工作,那你要看看是否工作在线性区域,可能你能用是能用,可是工作在飞线性区,那样对工程来说也是不可取的,比如,你的闭环增益是+2,你输入10V,输出是11V,这就没有达到放大2倍的效果,工作在非线性区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M358P,验证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芯片内部有分压处理,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M358P,验证是可以的

我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