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 Config0寄存器出厂默认值是多少?

楼主(2017-11-13):
RT
刚刚转战新唐M0单片机,望各位前辈鼎力支持啊!

网友A:
是什么寄存器啊,就是这个名字?

网友A:
默认值由用户在配置flash控制器CBODEN(CONFIG0[23])时设置.
我看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A:
默认值由用户在CGPFMFP(CONFIG0[27]配置

网友A:
看这个啊,是用户配置的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ries_SC_Rev1.00.pdf
看这个手册,没说出厂值,这个要用户自己去配置的,应该是烧录时候通过那个工具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啊,是用户配置的

我知道是用户配置,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我还没有配置时,值是多少的!
其实我就想知道,这个单片机IO口在没有配置时,是输入还是输出,电平状态!这个很重要你应该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TRM_NUC131_Series_SC_Rev1.00.pdf
看这个手册,没说出厂值,这个 ...

我知道是用户配置,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我还没有配置时,值是多少的!
其实我就想知道,这个单片机IO口在没有配置时,是输入还是输出,电平状态!这个很重要你应该懂的!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寄存器默认都是0

楼主:
@奔跑的牛

希望官方回复下,手册中确实找不到,这个涉及到第一次上电单片机与外部设备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B:
你第一次运行肯定要烧录进去程序才行啊,买回来应该里面没有程序的。烧录时候一并修改这个配置 啊。。

网友C:
这个有办法用工具读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