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13):
产品现在有个问题,求大神指教。 接输入220V的市电产品没有问题。可是接了三相电的相线和中性线,就出现问题了。输出不稳定,闪烁等问题,这是为什么??求指教。

网友A:
“220V的市电”和“三相电的相线和中性线”两个应该是一回事。

网友B:
接输入220V的市电产品没有问题。可是接了三相电的相线和中性线,就出现问题了

看看接对了没有。
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输入220V的市电产品没有问题。可是接了三相电的相线和中性线,就出现问题了

看看接对了没有。

接的没问题。我测得相线和中性线电压是AC-23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的没问题。我测得相线和中性线电压是AC-231V。

231V在容许误差范围内,如果你的设备符合标准则应该没问题。

再看看其它什么问题,譬如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V在容许误差范围内,如果你的设备符合标准则应该没问题。

再看看其它什么问题,譬如接地。

接地,去掉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V在容许误差范围内,如果你的设备符合标准则应该没问题。

再看看其它什么问题,譬如接地。

中性线和相线的220V,市电单相220V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三相电没单相“干净”;三相电一般会接电机等大功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