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哪位朋友推荐一个锂电充电方案?

楼主(2017-11-13):
输入 9V ,给两个18650电池分别充电,是分开的,每一路电流要求达到2A,哪位朋友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A:
你可以加我们QQ:2881969119,根据你的要求给选型

网友B:
2A的方案没做过,1A的可以用TP4333.

网友C:
建议试样一下TP5000  开关型充电IC, 资料可以加我QQ40156272

网友D:
老哥好!,我这边有颗IC可以推荐,有兴趣可以加Q2813801825,了解下哈

网友E(2017-12-13):
四串的锂电池,有好一点的方案吗,15Ah的电芯,想做个笔记本充电宝,用笔记本的适配器给电池充电。

网友F:
4串锂电池充电,可以用CN3765

网友F(2018-01-15):
如果需要兼容不同输出能力的适配器,或者用USB接口充电,还可以使用CN3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