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OPTION BYTE具体编程细节?

楼主(2017-11-13):
STM32F0 在哪个手册里有注明有关FLASH 或 OPTION BYTE具体编程细节?

网友A(2023-01-11):
其实参考官方的demo例程也行的

网友B:
现在的话可以用STM32CUBEMX,能自己创建个例程

网友C:
搜索FLASH就行吧

网友D:
网上有针对flash的操作,但是没有字节写入的吧

网友E:
楼主这是想做IAP升级啊

网友F:
一般情况按字节编程好像有些麻烦呢

网友G:
其实,STM32F0的操作flash,好像不费劲,但顺序是先解锁,再写数据,再加锁

网友H:
建议楼主还是用外置的flash吧,省事儿多了

网友I:
按字节编程好像没有,但是按照页操作好像是可以

网友J:
就算是按字节写入,好像也费劲,修改的话要全页擦写

网友K(2023-02-13):
建议用外置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