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1-13):
这是原理图,输入电压2.6V左右

楼主:
在运放1脚那儿就没有输出

网友A:
你希望它输出什么?-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它输出什么?-2.6V?

因为该信号传输距离长,防止受到干扰,加个运放增强一下信号。

楼主:
现在1脚就没有输出,2脚那儿有1.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它输出什么?-2.6V?

请问大神,我这个原理图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期望的输出范围超出了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A:
你用0-5V电源,它是不可能输出-2.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0-5V电源,它是不可能输出-2.6V的

那求问大神,我只需要正电压,我应该怎么改?,能正常放大就行。

网友B:
要么双电源,要么3脚抬升电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双电源,要么3脚抬升电压喽

3脚电压抬升到多少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输入电压2.6V左右

修改很简单:
1.拆掉R1、R5;
2.短接Ain——U1B.P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很简单:
1.拆掉R1、R5;
2.短接Ain——U1B.P5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
电路更改成跟随器就可以了,整这么复杂做什么。
如果需要放大就用同相输入放大电路。

网友E:
要么在搞个负5V供电,要么把同向输入加偏置电压,一般就电源的一半。

网友F:
在3脚加入5v供电就可以负电压输出,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G:
单电源供电,同向端要电压抬升!你的输入信号太大,建议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H:
搞一个正向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3脚加入5v供电就可以负电压输出,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电源供电,同向端要电压抬升!你的输入信号太大,建议用双电源供电!

嗯嗯

网友I:
你要注意你的概念。
运放不可能没有输出,不管输出多少都是有输出。而且从原理上来说,运放就永远有输出。
你可以说,运放输出不符合你的预期。但是不能说没有输出。
另外,你的说法,严重丢失了重要信息。你说输出0V,和说没有输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说没有,就是是无意义值,那跟0值不是一个概念,有可能为任何值。但是任何值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说的自相矛盾。别人就不能了解到运放是输出了0V。
实际上也不可能是0V,而是0.1或者0.2或者0.5。而你说一句没输出,掩盖了一切真相。

这里可没有任何嘲笑和指责的意思哦。这里说的是科学素养的问题。

科学素养不光涉及电子电路科学,也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一切自然科学。
里面有一些基本要求,就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如实描述,而不加入任何主观色彩。
通俗来说,就是说现象,不要说结论。
输出为0,是现象。没有输出,是你人为做的结论。
我们要尽力避免经常想当然的对事物下结论。
当然,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话,太长了,这里只是简单说了几句。
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些,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很多帮助。

另外,岔开话题,运放可以没有输入。
但是你知道啥叫没有输入吗?
可不是输入端什么都不接哦,而是输入短接到0V叫没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注意你的概念。
运放不可能没有输出,不管输出多少都是有输出。而且从原理上来说,运放就永远有输出。
...

谢谢大神批评指正,以后会重视科学素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