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DSP重复控制技术在逆变电源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7-11-13):
应用DSP重复控制技术在逆变电源系统中的应用

本文提出一种DSP重复控制的控制方案,利用重复控制器来跟踪周期性参考指令信号,减小输出电压谐波,同时电流环控制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并根据该控制方案,设计和调试了一台基于DSP TMS320LF2407A控制的单相1kW逆变器,仿真和实验结果均验证了该方案的良好性能。
       重复控制的基本理论
       重复控制是基于内模原理的一种控制思想。它的内模数学模型描述的是周期性的信号,因而使得$闭环控制系统能够无静差地跟踪周期信号。单一频率的正弦波是典型的周期信号,它的数学模型为:

那么只要在控制器前向通道串联上与输入同频率的正弦信号,就可以实现系统的无静差跟踪。重复控制也多用数字控制方式。离散后的重复控制内模为:

式中:N为一个周期的采样次数
基于内模原理的理想$重复控制系统的前向通道上含有一个周期性延时环节,不可避免它会导致动态性能较差。到目前为止,要实现高性能的控制效果,最为有效的方法有如下两种:一是直接重复控制,引入前馈,通过前馈提高动态响应,其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二是嵌入式重复控制,它在重复控制器侧加入PI调节器,通过PI调节来提高动态性能,其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理想重复控制器Q(z)=l,当扰动的角频率ωd是输入信号角频率ωr的整数倍,即ωd=nωr时,可以得到z-N=1,就是说,理想的$重复控制器可以消除任意次谐波,可以对小于采样频率的1/2下的任意次谐波进行无差跟踪。所以本文中提出的控制器通过重复内模来抑制周期性干扰,实现稳态特性,PI控制提供动态补偿,该控制器兼顾了$PI经典控制设计简单,实现方便的优点,同时弥补了重复控制单周期延时的缺点。
逆变器控制系统设计
图3为基于DSP的$逆变器系统控制方案的示意图,如果系统引入电感电流内环,不仅可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还能适当降低谐振峰值。因此,在重复控制电压外环的内部加入电流内环,构成重复控制双环,可以增加重复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还能降低补偿器设计难度。

系统模拟部分主要是功率电路和接口电路,数字部分。接口电路是设计时需要特别考虑的,它需要实现数据的转换(A/D,D /A),针对不同的A/D,还需要特别设置电平转换电路。而$门极驱动电路不仅要提供足够的能量以驱动功率模块,还需要隔离,以保护数字芯片。最后通过数字部分的编程,实现数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