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一个DIY图传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7-11-13):
摄像头选用可以输出jpeg格式的摄像头,OV2640(OV5640等)

单片机选用STM32F4系列带DCMI接口的单片机,主频为168MHZ

通信模块选用SDIO接口的2.4g WIFI模块 发射端与接收端运行在 Ad-hoc 模式

考虑到wifi的距离不够长,外加2.4G 信号的功率放大设备

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先算一下成本,再看下类似产品淘宝上的价格,顺便估下bom成本。如果你的价格更低,不用问了,你的方案不可行。
这种场景肯定是wifi主芯片和摄像头控制合二唯一,用什么stm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算一下成本,再看下类似产品淘宝上的价格,顺便估下bom成本。如果你的价格更低,不用问了,你的方案不可 ...

不用看,肯定淘宝低得多,但是也不能证明价格高的方案就可行。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可以看,应该马马虎虎,mjpeg这种视频码流,效果一般。

网友D:
2.4g信号放大器可以找我,哈哈,qq 173089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