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25X20CL stm32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7-11-13):
我要用STM32来读写W25X20CL,网上搜到的都是W25X16系列.
谁做过W25X20CL的读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只是容量不同而已

网友A:
应该通过一个宏控制这个容量大小的地址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容量不同而已

谢谢!你是说除了容量不同,其他驱动是一样的吗?

网友B:
看看每页的大小,还有地址等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每页的大小,还有地址等是否一样;

1024个可编程页,每页256字节.

网友A:
一般这种接口电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地址范围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