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协议

楼主(2017-11-13):
我看I2C协议是说,SCLK处于低电平时,SDA的数据才允许改变,然后在SCLK为高电平时将数据送到主机或者从机,这是否意味着先将SCLK拉低。然后将数据写入SDA,然后将SCLK拉高,循环8次这样就能写一字节的数据了。
读数据时,也是先拉低SCLK,然后读取SDA上的数据,然后拉高SCLK,循环8次这样就能读一字节数据了。

网友A:
按照时序图一步一步来,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A:
另外推荐一篇**,感觉写的挺详尽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0df0d0101qci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推荐一篇**,感觉写的挺详尽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0df0d0101qci6.html】 ...

这是你给我网址里的时序图,
其实我对时序图不怎么了解,在SCL为低电平时,SDA产生了一个交叉,这意味可以改变数据,那是否是表示SCL产生上升沿后,SDA的数据是稳定的,此时将这一位数据送入到从机或者主机。
这是不是说不管是对从机读还是写都是上升沿时发送数据。
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推荐一篇**,感觉写的挺详尽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0df0d0101qci6.html】 ...

就好比是这个时序图,我的理解是先拉低SCL,然后在拉高SCL,然后在进行写一位。
或者是先拉低SCL,然后写一位,在拉高SCL。这个是如何确定的,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请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读时序和写时序我现在理解是
先拉低,在拉高SCL,
然后在进行写一位或者读,
请问我这样的理解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还是说先拉低SCLK,然后将数据送到SDA,在拉高SCLK,将数据送到从机或者主机,这样的话是在时钟上升沿的瞬间送,还是在时钟稳定为高电平的时候送,我认为是高电平的时候送。

网友B:
把程序附上,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你给我网址里的时序图,
其实我对时序图不怎么了解,在SCL为低电平时,SDA产生了一个交叉,这意味可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说先拉低SCLK,然后将数据送到SDA,在拉高SCLK,将数据送到从机或者主机,这样的话是在时钟上升沿的瞬 ...

SCL在低电平时把数据线SDA的数据准备好,再拉高SCL,数据就会被对方识别

在SCL稳定为高电平期间,数据传送,不是上升沿

网友E:
给你个例子,启动IIC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L在低电平时把数据线SDA的数据准备好,再拉高SCL,数据就会被对方识别

在SCL稳定为高电平期间,数据传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例子,启动IIC总线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附上,大家帮你看看。。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