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原创】【系列之一】单片机系统如何选用电源方案

楼主(2017-11-13):
网页编辑格式很麻烦,还是偷个懒,放个pdf版。肯定是原创,不是下载来的

序言
    电源领域种类繁杂,各种电源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适用场景。本文为系列的第一篇,面向 非电源 硬件工程师的日常工作,介绍常见的各种电源方案,给出各方案的主体框架,并对其优缺点、适用场合做出详细说明。本文不打算详细介绍拓扑结构、电路细节,按文中的关键词,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大厂芯片、典型电路、模块厂家。
本文的目标是,依据本文即可快速地为硬件电路选择一个电源的总体方案,并且能在讨论中怼死对方讲出其中的要点。

    作者多年前从单片机领域转入电源领域现任职于南京亨乾电子从事板载式电源模块研发。本文好像是软文但是全是干货啊的写作受到公司的邀请和大力支持
正文...

    在单片机、嵌入式领域最常用到的场景,是从AC 220V 市电获取能用于电子电路的低压直流电,如5V、12V等。我们一般把这类产品叫做AC-DC电源。(这个叫法并不严格,只是习惯上的简称。)很明显,从市电的交流220V转换来的电源,面临一个安全问题。这样根据有没有变压器隔离,AC-DC首先分为隔离电源和非隔离电源。

    另外一类主要的电路称为DC-DC,用于直流电的电压转换。常见的如电路板需要多路电压的情况,及电池供电系统。在某些场合,DC-DC也需要变压器的隔离。

非隔离电源

    非隔离电源AC-DC电路用于人体不会直接接触的地方,如LED灯内部。相比用变压器隔离过的二次电源,非隔离电源成本更低、设计更简单,但同时在雷电感应时,以及同一电源线有大功率电机等严重干扰时,应用电路更容易出错或者损坏,因此只有照明等很少数场合使用。

图:Viper22构成非隔离电路
    非隔离电源更主要的应用,是电路中需要用到多路直流电压的时候,进行低压DC的电压转换。电子产品通常的电源解决方案是,市电通过开关电源类产品后变换为直流电源,如12V,给模拟电路供电,同时在电路板上通过DC-DC电路,再转换为需要的另一种电压,如单片机用的5V。常见的产品,如家用的路由器、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都是采用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中,降压操作在电流较小时可以用线性电源器件实现,如7805、LM1117等,在电流较大时,可用开关类方案,如34063、2596等。后者最常用的电路结构(拓扑)称为buck电路。
线性电路的效率要比开关状态的buck电路低很多,这意味着负载稍重就需要在线性元件上增加散热片。但是线性电路的成本要低于buck电路,设计上也极为简单。

    负压也用buck结构的电路,但是多数buck芯片不直接支持负压,需要设计附加电路。可以直接输出负电压的芯片如TI的TPS54060。

    升压电路最常用的是boost电路,如TI的TPS61088。

    有时需要同一个电路电路既能升压也能降压,这种电路也是有的,常用的叫 buck-boost,比如9V-18V输入都可以输出12V。

    如前所说,buck、boost、buck-boost三种电路都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现在主流芯片的开关频率在几百KHz到1MHz以上。非隔离的开关电路是转换效率最高的一类,通常在85%-95%左右。
形形色色的DC-DC电路结构有很多,上述三种是应用最广泛的,均有国际大厂的集成芯片支持,网上很容易找到典型应用电路。

    非隔离电路还有一个重要应用场景是电池供电的系统。电池电压都是随电量有所变化,而且几乎没有5V、3.3V之类恰好合适的电压,所以DC-DC变换必不可少。例如国产的TP5600系列是专用的锂电池充电、保护、并输出5V的芯片,设计为用于移动电源,很适合用于手持设备的电池管理。

    相对于隔离电源,非隔离电源较简单,没有专业大厂做成品,一般都是研发者自己做在应用电路的电路板上。

隔离电源

    隔离电源的关键器件变压器,用于阻断初级与次级间的电气接触通过交变磁场将能量从初级耦合到次级。经过变压器后的次级(如果电压不高),对人体就是安全的。再经过整流滤波等,就可以用于手机、电脑,以及你设计的应用电路。

    隔离电源大体又分为两类,一类用工频变压器实现,为开环结构,即不依靠反馈,而是把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整流滤波后,通过线性电源器件7805、1117等)得到最终需要的稳定电压。我们将这一方案简称为线性电源(这是一个不严谨的叫法,只是为了简便。也有叫变压器方案的)。另一类用高频变压器,使用反馈电路得到所需电压。我们称之为开关电源类产品。

线性电源

    线性电源常见应用是微功率电路,例如一两瓦以内的功率消耗。在这个应用场景中,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模块方案,重量只增加几倍,体积也只大几倍,都在通常仪器设备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批量价格要低很多。

    在可靠性方面,常见说法是线性电源因为元件数量少得多,必然可靠性更高,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工频变压器输出的电压随负载变化很大,要求整流滤波后使用一个线性元件(如7805)来稳定电压。为保证在市电电压最低、负载最大时仍能输出足够电压,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压需要高出所需电压很多,这样会在线性元件上消耗较大的功率。这意味着线性元件可能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状态。如果要体现可靠性的优势,需要在设计中采用足够大的散热器,并且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压在够用的前提下尽量不要太高。

    在几瓦以上的应用中,需要很大的工频变压器,可能其重量比所有其他东西加起来还要重很多,体积也可能占整体的一大半,加上同样大得不成样子的线性电源的散热器,多数情况下并不实用。(成品线性元件如7805类的无法支持这么大的电流,也是因为需求很少。但是可以用三极管和电压基准来实现)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角度是加工工时。相比模块电源的四脚插焊接,工频变压器方案需要的焊接安装工作量更大,而且有些部分难以实现自动化,包括变压器螺丝固定、引线压端子、接线或焊线,散热片涂抹硅脂、加绝缘垫片、螺丝固定。

    小型工频变压器有的输入输出是插针,可以焊在电路板上,省去了焊线或压端子的工序,但由于变压器重量较大,在跌落或震动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脱焊等失效情形。

开关电源

    微电子设备中,主要采用开关电源类产品。

    开关电源的大体工作流程如下图AC220V首先经过EMC滤波,然后经过桥式整流,由电解电容滤波,形成高压直流电(约DC310V)。变压器在开关元件的作用下,周期性地导通关断,从而在次级耦合成周期性的电压。该电压经整流滤波后,形成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再与电压基准进行比较产生反馈信号,经光耦隔离后,用来控制开关元件的导通情况(通常是占空比)。

图:开关电源电路结构

    开关电源这一工作原理,在看上去差别很大的诸多产品中都有应用。常见的包括台式电脑内的电源,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手机充电器,我们常说的开关电源,以及几厘米大小、板载式的电源模块,高端LED灯的电源,其实都是同一类东西。

    开关类的电源之所以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其有着明确的优势

    首先是体积和重量。前面已经提过,在小功率时已经有成倍的差异。在中大功率时,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电源的方案只在很少的特殊场合中使用,如部分高端音响、高精度仪器等。我有一台三百瓦的音频功放,其变压器比20斤的一袋大米还重。

    板载式的电源模块作为开关电源类中的一个分支,更进一步追求小尺寸,同时插针封装、电路板焊接更进一步节约加工工序,省时且经济。

    开关电源类的另外一个优势是高效率。工频变压器方案中,由于线性元件的存在,使得效率大为降低,典型情况下,只有60%左右。而在开关类电源产品中,以我们的产品为例,效率最低的5W输出产品其效率也有72%以上。这种情况发生在输出功率最小的产品上,因为电源本身总要有一定损耗,输出功率小,损耗占的比重就高。10W产品的效率就达80以上%,15W则为85%左右。(亨乾电子主打板载式小体积产品,如果换用更大尺寸的变压器,比如有市售开关电源那样的空间,效率可以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高效率的意义在于低发热,而低发热意味着长寿命和高可靠性。这一点不但对电源本身有意义,而且相当多的情况下,电源和应用电路是安排在同一个机壳中的,尤其是小型采集测控等系统,空间有限,内部温度很容易升高。发热量少对整个系统的寿命和可靠性,都有很大意义。

楼主:
    开关类电源之所以可以做到体积重量很小,关键的一点是开关频率比工频高很多。市电输入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一般在几十KHz到一百多KHz,输入电压低(二三十伏以下)的一般工作在几百KHz到上MHz。

    所有的变压器一定要在电压电流变化的状态下才能工作。工频变压器利用市电的交流变化来工作,而开关电源用开关元件(如MOSFET、IGBT等),由专用的电路来控制该开关元件的导通和关断,这样就可以以很高的频率工作。频率提高,所需的变压器、滤波电感电容,都可以采用更小值更小体积的,因此整体的重量和尺寸都小得多。

    开关频率并不能一直提高,原因在于MOSFET等开关器件有不可避免的开关损耗,每一次开关都会产生一次损耗,这样频率越高,损耗越大、效率越低;变压器的涡流损耗也随频率增加;导线(包括变压器绕组)也有涡流损耗。当这些额外增加的损耗成为主要部分时,再继续提高频率就会开始得不偿失。

    当然,相比线性电源,开关电源也有不足。如高端音响和仪器中之所以用线性电源,是因为开关电源的工作机制--开关过程--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电磁噪声。

    在大多数应用中,这个噪声远不是木桶的最短板,但是也有些场合例外。为了确定开关电源的噪声到底对应用电路有多大影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比。当出现噪声问题时,根据需要,用一个一线大厂的产品,如Vicor,或者用一个线性电源暂时替代原来的开关电源,即可确定是否电源噪声过大。关于电源噪声的问题,将在其它**中深入探讨。

    另外如前所述,在微功率场合,线性电源的成本更低。

     开关电源类产品的另一个问题是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如电磁噪声,磁路设计,环路稳定等。这些问题,使得专业的开关电源类厂家有了存在的价值,但同时也使得普通中小电子企业不必自己深究电源问题。例如亨乾电子的电源模块,插针封装,焊在电路板上,串入保险丝即可,连输出电容都不一定需要。研发人员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应用电路上,省时省力、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简单总结

· 变压器加线性元件的方案适合AC-DC微功率场合,电路简单,成本低;局限是只适用于微功率场合。

· 开关电源类AC-DC适合绝大多数场合,成本-性能-尺寸重量均衡,技术复杂但同时有专门厂家生产成品,可以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 其中电源模块体积更小,适合小尺寸设备仪器,焊装方便,适合批量生产,但价格稍高。

· 非隔离DC-DC主要用于产生第二路、第三路电压,也用于电池供电电路,效率最高,成本中等。设计调试难度不算高,基本没有大公司成品销售,需要自己做在电路板上。

本文介绍了单片机、嵌入式领域常见的电源方案并做了比较,下一篇,将对使用最为广泛的开关类电源产品的参数和选用做详细讲解。

网友A:
顶。。。值得观看

网友B:
**很好,很是期待下一篇**,求围观。

网友C: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如果是个一般的测控系统,没有电机什么的,好像是楼主的小电源模块最适合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