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如何实现电机的速度闭环

楼主(2017-11-13):
电机空载运行正常,但是带载启动会出现堵转现象,如果程序做成速度闭环,能否提高带载能力?带载启动是不是可以避免启动不了?

网友A:
要做力矩控制算法

网友:
带载启动失败,有感方波控制方式,优化启动,跟是否带速度环或什么PID都没关系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还没有说是什么电机, 就当直流有刷电机吧.
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通常会采用  PWM 控制.
如果 PWM 全开还带载启动失败, 那就是堵转了, 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

网友C:
闭环也是可以的,看你怎么设计了,要响应时间满足硬件要求。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呢,如果是直流无刷电机的话,通过感应电动势做成闭环的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还没有说是什么电机, 就当直流有刷电机吧.
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通常会采用  PWM 控制 ...

直流无刷电机,PWM控制

楼主:
有时电机带载启动了,但转速掉到电机额定转速的一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时电机带载启动了,但转速掉到电机额定转速的一半

此时的PWM开到多少,最大?那就电机不适合这个负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时电机带载启动了,但转速掉到电机额定转速的一半

假如此时的pwm还不到一半,可以加个闭环回路,比如加个编码器什么的,然后让系统自动增加pwm,保持电机速度恒定,假如pwm输出100%了,那么这个电机不行,换个电机,或者是这个电机驱动不行,换个驱动

楼主:
如果提高PWM频率,带载能力会提高吗

网友G(2019-02-28):
提高频率没有用的,主要是占空比

网友G:
12楼正解

网友H:
驱动电路要检查一下,可能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I:
接个反馈,使用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