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么擦除配置芯片EPCS16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7-11-13):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编程器,或是quartus烧录界面里有erase命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编程器,或是quartus烧录界面里有erase命令的吧。

要有AS端口的才有erase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有AS端口的才有erase吧?

那就上编程器吧,我做板子一般都不用as口,因为jtag也可以烧芯片,没试过jtag能不能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个编程器,或是quartus烧录界面里有erase命令的吧。

另外你自己可以焊一个as口出来,as是下载器直接连epcs16的,没有fpga也可以烧录。我以前就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