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不能安装creator4.1。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7-11-14):
win7中安装creator4.1。开始安装的时候可以看到建立了4.1目录。等到安装结束时。目录中的文件全部自动删除。提示:installshield wizard complete the wizard was interrupted before psoc creator could be completely installed
you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 to install this program at a later time please run the setup again
不明白遇到什么情况安装失败。win7中的默认的是。net4.0。与.net版本有关系吗?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net 4.0应该是OK的。
可以尝试在控制面板里,卸载掉所有Creator4.1的残余,然后再次安装。我们公司都是用win7的,安装木有问题哦

网友B:
记得把你的杀毒软件都关掉哦~

网友A:
楼主搞掂了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