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1mV电压放大,供单片机AD采集

楼主(2017-11-14):
对于小电压放大电路,运放的选取要注意哪些参数?我只知道要选择失调电压小的,大家是否有什么运放推荐,有现成的电路更好。
没搭过小电压采集电路,电路搭建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请各路大神给些指导建议,谢谢。

网友A:
高输入阻抗,高共模抑制比,一般小信号放大,仪用运放要好些!比如AD620,单价格偏高,也可以用三运放搭建

网友B:
多实践,这才能上手。

网友C:
用op系列的运放不错

网友D:
OP07吧,分两级放大,不要一级放大倍数过高

网友E:
1mV的直流信号,看要求的精度,选择100uV以下或者50uV以下Vos的运放就可以了,一般这个参数的运放,IB都已经很小,CMRR/PSRR也都已很高。

网友F:
失调小的运放, 或者仪表放大器很需要. 推荐一个 opa2317
电路设计和电源也很重要, 避免带入噪声漂移

网友G:
1、你的信号频率多大,然后选择合适GBP的。
2、你的信号是否有直流电压?是否有负值?来选择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或者是否要加直流偏置。
3、注意失调,温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的信号频率多大,然后选择合适GBP的。
2、你的信号是否有直流电压?是否有负值?来选择是单电源还是双 ...

直流电压,单电源

网友H:
零漂移运放是首选,

网友I:
其实这种电路也许并没有多少技术价值。

对你而言也许更有价值的是:
搞清楚信号特点、误差指标、成本指标、性能指标、工作条件等等。
1.信号特点:源内阻?电压型/电流型/电荷型?交流/直流?等等...
2.误差指标:所谓1mV是满量程值还是量程下限?常温下允许误差是多少?误差采用“相对误差”还是“引用误差”表示?等等...
3.成本指标:这个简单的,应该容易明确吧。
4.性能指标:信号带宽/响应?输出负载能力?功耗?...
5.工作条件:可用的电源?环境温度范围、湿度范围、电磁条件....

在明确上述问题之前不要去选运放,不要去选电路。
如果无法明确上述问题,其实是无法设计出一个合理的电路的。
也许能用,但是凑出来的,运气而已。

我的这些建议,希望能帮到一些人。